单节锂电池电量指示芯片 sot23-6封装的 型号是多少?

楼主(2018-07-17):
之前有兄弟,在论坛里发过 一个 sot23-6 的芯片, 貌似 jlc上也有货。  今天选型的时候要用到这个功能, 可惜找不到帖子了。

问一下 是什么型号的??

晚上找了一个图。 型号是乱标的。 淘宝上根本找不到这货。 jlc 也找不到。 不敢去买这种山上的货!

网友:
CXDR7544,百度啊LZ

楼主:
问题是 CXDR7544   淘宝 ,和 jlc 都没有啊。 CXDR7544是个山寨的型号。 是代理商自己打的logo

网友:
同求型号,一直在寻找便宜的国产锂电池电量芯片

网友:
请教楼主,有没有单节18650电池的充放电保护电路?

网友A:
网上很多呀,FS8205 DW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很多呀,FS8205 DW01...

HM1160   jlc 上面没有么

网友:
单节 18650 电池用?

网友:
原来只能显示4段LED指示,还是电压比较法,这不如用a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很多呀,FS8205 DW01...

额,你这个是电池保护吧,楼主要的是电量指示芯片

网友:
AVR有sot23-6的单片机,自己写吧

网友:
华之美的HM1160,假货宝上卖8毛钱。批量能便宜的话我能用到。

网友:
楼主说的这类是充电宝之类用的,真要想精准可以用CW2015,这个功能强大,使用也简单,I2C总线界面,容量分辨率0.1%,也有电压值输出,不少手机都用这个。

楼主:
谢谢楼上。  cw2015学习中

网友(2018-10-25):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cw2015学习中

cw2015 有个问题,不同类型锂电池怎么区分啊,比如充电锂电池4.2V 对应100%

但是一次性锂电池 满电压3.6V 对应的是100%

网友:
帮顶,我也想知道

网友:
估计是单片机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