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C5A60S2串口2发送字符串是乱码

楼主(2018-07-17):
我写了个程序用串口2发送数据,系统时钟是11059200,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工作在1T,不倍频,可是发送了一个字符串后出来的是错误数据,能帮我看看哪里问题吗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2TI 0x02 //串口2发送中断标志位
#define S2RI 0x01 //串口2接收中断标志位
uchar code AT_SRRVER1[]={"AT+CIPSERVER=1,389"};//发送字符串

/***********************串口模块初始化******************************/
void Uart_inital()//晶振11059200
{
AUXR=AUXR | 0x14;//独立波特率发生器不12分频,允许独立波特率发生器运行,不加倍,串口2只能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S2CON=0x50;//串口2工作模式的设置,设置为工作模式1,
IE2=0x01;//ES2=1串口2中断允许打开,不可位寻址
BRT=0xfd;//独立        波特率发生器赋值
EA=1;        //总允许打开
}
/*串口2发送单个字符函数*/
void send_char2(uchar B)
{
S2BUF=B;
while(S2CON&S2TI==0)//直到S2TI为1
;
S2CON=(~S2TI)&S2CON; //软件清零S2TI
}
//串口2发送字符串函数
void send_string2(uchar *g)
{
while((*g)!='\0')//直到空字符停止
{
send_char2(*g);
g++;
}
}

void re_string2() interrupt 8 using 1
{
if(S2CON&S2RI)
S2CON=S2CON&(~S2RI);

}

void main()
{
P0=0;
Uart_inital();//串口初始化和开启串口中断
send_string2(AT_SRRVER1);//开启服务器,端口为389

while(1)
;
}

网友:
在下载软件里面,有例程,直接用就行,不用自己写

网友:
下载工具的例子中有,,,,,,,在下载工具的波特率计算工具中,也可以生成串口初始化的函数——自己添加个中断处理

~~~~~~~~~~~~~~~~~

网友:
前面说的没错,看下载工具中的写法再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