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CI-E 做PCB封装总结

楼主(2018-07-18):
先来一份数据手册;
工具软件AD;
一般情况下做PCB封装,电工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直接按照数据手册推荐的来就可以;
这里我说说这次我做miniPCI-E 封装的过程;
        1:miniPCI-E 座
                直接按照数据手册画就OK;
        2:对应的miniPCI-EPCI金手指
                直接复制AD 自带Templates里面的文件,按照数据手册修改就可以了;
下面说下我掉进去的两个坑:
        1:金手指线路板对应的固定孔与 miniPCI-E 座定位孔的位置;
                金手指边到定位孔的位置 比 miniPCI-E 座安装孔到定位孔的位置 短 0.1mm;
        2:PCB做板
                做板的时候我选择了金手指斜边,就是金手指边被打磨成约45°脚,外观看上去就是尖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方便安装;
                实际,金手指插进去压根就与miniPCI-E 座接触不上;通过把尖的位置打磨去除,才勉强调试;

网友:
实践出真知啊,感谢分享。

网友:
囧,我是参考pdf手册 和实物对照着画的封装。  金手指部分不需要特殊处理,只需要沉金工艺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做斜边,因为minipcie不是垂直插进去的,是斜插然后下压带弹性的,不需要斜边。

网友A:
做的不错啊,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啊,能共享一下吗?

当然可以

网友(2019-09-19):
谢谢,整好用的上

网友:
miniPCI-E  mark一下,备用,

网友(2019-12-23):
请问金手指焊盘一头是平的,另一头是圆的如何做焊盘,ad

网友:
PCB厂帮你处理即可

网友:
刚好要用到,谢谢!!

网友(2021-03-16):
找了好久的东东,非常感谢

网友(2021-06-29):
请教下. 这个MINIPCIE的连接器 ,实物应该买哪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