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输出10KHz信号,请教PLC如何选型?

楼主(2018-07-18):
是这样,最近在自己琢磨一个灌装机设备.用的是电磁流量计.信号输出是数字信号.最高输出10Khz.流量计可以设置,一个脉冲,相当于流量多少毫升.
总共有8个灌装头.
不知道什么样的PLC计数器比较合适.本人只简单了解西门子PLC以及欧姆龙PLC.因PLC控制灌装阀的开启关闭.相对实时性更快的话,应该精度会越高.
不知道改如何选择合适的PLC.西门子是s7 200就可以,还是必须上s7 300.不知道大家有何推荐?

网友:
带有高速计数器的都可以,查一下高速计数器的最高频率>10K就可以了.

网友:
10KHz不算很高,松下FP0 FPX等都可以到100Khz的输入,价格1000左右。

网友:
楼上正解,随便一个带高速计数器的PLC基本都能满足

网友:
S7-200可以

网友:
欧姆龙或者 s7 200或者smart 200都行

网友:
AB的高速脉冲模块1769-HSC为灌装机定制而生……

网友:
带高速计数的PLC都可以.

网友:
液体是固定品种的话,多试几次测个时间就行了吧!用电磁流量计小容量的灌装也未必准确啊!

楼主:
只要灌装时间在两秒以上精度还不错。500ml一般重量不超过1g,时间的话。灌装罐液位高低不同。会有些影响。不过一般的话时间也可以凑合用。

楼主:
还有灌装比如500ml,假如脉冲个数是50000个。实际plc采集数据到plc发出信号。到阀门机械关闭,会有个延迟。导致实际灌装的数量会超出设定的数量,有些设备就减去多灌的。弄一个提前量。有些设备里面有复杂的算法,根据前面几次灌装的结果,计算出正确的提前量,使实际灌装量跟设定值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