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换gerber规则调查:期待各路大神意见!

楼主(2018-07-18):
编写:郭工
QQ:349384061
日期:2018-07-18

pads江湖上称之为“怕得死”,各板厂工程师们闻之色变。
为什么有这个称呼呢,就是因为它的设计灵活度高,gerber输出变数太多,不规范的设计导致输出的Gerber文件错漏百出,
轻则互相扯皮,重则对簿公堂底裤赔光。
基于此,我们统计了目前pads的几种可能的转换方式,做个调查,征求各路大神意见。

请不要受编者评注影响,选择您认为最合适的pads转gerber方式,或者有其它更好的建议方式。
非常感谢您能参与调查!
备注:编者能力有限,可能有些地方没有考虑到位或者有错误,欢迎补充指正!

方式一:
这个也是传播范围最广的一个转换方式,各家CAM培训机构都拿这个来培训。
如下图,只要是默认层选项打勾以及层各细分选项块颜不是黑色的都要转出。

编者评注:这个转换方式是编者最反感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很搞笑的方式,也是迁就不规范设计的一种方式。
反感原因:1):花花绿绿的颜色,哪里看得清,转换的时候还要切换回来看看这里颜色,很麻烦的。
     2):为什么说搞笑,上图案例中,明显阻焊层没有开启,难道此板就不做阻焊了?
比如客户layout设计完成了想看一下top面线路效果,把其它层关掉,然忘了恢复直接保存发往板厂,岂不是做错了?
     3):编者不是很熟悉上游layout设计,推测这个颜色菜单的功能应该只是方便layout设计使用的,
比如设计者有时候要单独查看某层,某项,可以通这里来控制,不能做为转换Gerber的开关控制标准。

方式二:
这个也是一个使用很广泛的方式,就是每一次的转换使用固定选项。
外层线路选项:焊盘、导线、过孔、铜箔这四项,文本可选可不选,因为在丝印中也会输出这个重叠文本。
具有关联覆铜的管脚”,默认都是关闭的,这个专业性太强了,学常见什么时候要打开这个开关都不知道,
对PCB板厂是绝对的坑儿,10个人有9个中招,没有中过招的那个人是以前中了N次招了,强列建议layout设计师自已出Gerber
内层线路,同外层线路
阻焊选项:分两层,选项如下图,文本也是可选可不选,同线路一个意思。
如果需要做过孔开窗,就把“过孔”选上
丝印选项:分两层,选项如下图:
分孔图:分两层
分孔图包含了钻孔、槽、外型等机械加工信息,一般是按软件默认选择,基本上不会有错。
所有不在以上选项的数据或者自定义数据在其它层,强列建议客户自行转换Gerber以避免双方麻烦。
编者评注:方式二是编者最喜欢的方式,在编者超过10年的PCB工程生涯中一直采用的这种方式(有时候会在层颜色菜单那里观察一下其它杂层有没有自定义数据),
几乎没踩过坑儿(可能是运气好),也就是说99.9%的情况是OK的。
优点:1):哪些层哪些选项起作用,清晰明了,这也基本上可以理解为pads软件的布线默认规则,layout工程师也有清晰的遵循规范。
   2):PCB板厂,工程人员不用思考那么多,不用像”方式一”那样去辛苦看颜色猜客户设计意图。

方式三:
Layout工程师自已转Gerber。最佳方式
当然,这个方式不在本篇讨论主题范围之内。我们讨论的是,如果要我们转换,我们该怎么弄。
期待您的宝贵意见他建议!

网友A:
@camdocs,生成Gerber 文件,缺钻孔层,添加  Drill Drawing  NC Drill二个文件

网友:
不好意思,之前没有帐号,让同事帮忙代发的本贴做个调查。
各位回复的相关意见,由我来跟进关注。
欢迎各位大神踊跃发表意见

PS:嘉立创目前是采用的方式一,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运营,每个月都还是不可避免遇到投诉问题。经过对板厂各CAM工程师的沟通交流,方式二的采用呼声相当高,方式二的思路更简洁,可操作性更好,出错的概率非常低,只要不搞自定放置数据基本上不会错(自定义的意思就是,用2D线来代替走线,在其它杂层上放置有用的数据,等等情况)。

网友:
我是参照 林超文 写的教程里面的例子转的Gerb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mdocs,生成Gerber 文件,缺钻孔层,添加  Drill Drawing  NC Drill二个文件

钻孔的导出歧义不大,所有没有列出。
所有的投诉问题,目前都是Gerber层的问题
现在先做个意向调查,目前列出的都是有歧义的部分,如果采用方式二,会进一步整理一个更加全面的转换规则。

网友:
调查这么快就凉凉了
欢迎用pads的大神们踊跃发表一下意见
再进一步说明下,目前使用方式一的规范转Gerber,每个月的扯皮订单款数将近100款,说明这也是一个不可控的方式,每次出了问题争议也颇大,根据对PCB行业的CAM工程师调查,如果我们切换到方式二的操作规范,理论上99.9%的概率不会有问题,我查了一下有部分订单的投诉如果采用方式二,基本上就达到了客户的目的。
我们很想更进一步了解,如果我们切换到了方式二,还有什么遗漏,聆听一下各位大神宝贵意见!

网友:
直接出GERBER,目前没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
到是可以给我们出一份教程  如何转gerber,如何用cam350拼版

网友B:
Drill Drawing 这是人工参考用的,不是必须的,可以省掉,也建议省掉
  NC Drill   这个才是钻孔的真正数据,必须要的

网友:
到是可以给我们出一份教程  如何转gerber,如何用cam350拼版  +1

网友C:
我一般2层板是导出来9层数据,然后导入CAM350,再查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直接别存一个.CAM格式的文件就可以了,拼板也是直接在CAM350里操作。

网友:
【教程】SMT打样-邮票孔拼版制作方法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2623_1.html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2634_1.html
【汇总】SMT相关的教程汇总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34429_1.html
新功能: SMT也可以愉快的返单啦

嘉立创教学系列之:各软件拼板作业指引(V割拼板仅适用于做PCB,邮票孔拼板才SMT)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468_1.html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10616_1.html
半孔板作业指引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10618_1.html
圆板拼板作业指引

嘉立创教学系列之:protel 99转gerber文件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48_1.html
嘉立创教学系列之:Altium Designer6转gerber文件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49_1.html
嘉立创教学系列之:PADS2005转gerber文件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51_1.html

网友D:
只要第一次转成功了,以后就用这个当模板,直接导入,省时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2层板是导出来9层数据,然后导入CAM350,再查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直接别存一个.CAM格式的文件就 ...

这是最负责任的搞法 ,赞一个!
不管pad文件设计的怎么优美,板厂只会根据Gerber做板,而最大的坑就是各EDA软件输出Gerber容易出错,优秀的layout工程师都会养成转Gerber,并查看验证Gerber文件正确性的习惯.

网友:
我一直自己出gerber 责任明确。

网友:
我用的就是PADS
但是我打样发出去的都是GERBER文件

这样责任划分很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第一次转成功了,以后就用这个当模板,直接导入,省时省力

模板有局限性,最大的问题是层数问题,如下图,默认情况下一般都是26层,但有的客户会增加100层,模板就失效了.
不过模板的方式,跟我方式二的思想是一致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Drill Drawing 这是人工参考用的,不是必须的,可以省掉,也建议省掉
  NC Drill   这个才是钻孔的真正数 ...

很多时候,工程师们喜欢把机械装配孔画在外型层,或者用2D线来画,画一个圆圈来表示一个非金属化孔,最终输出Gerber的时候,都体现在Drill Drawing中,这个习惯太常见了我们也不确定是否规范,也没有信心去推动纠正这个习惯,所以就需要在Drill Drawing的选项里面约定一下规则,不然也容易产生歧义.

网友:
PADS最好还是自己出gerber,自己在cam350里检查
PADS太灵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多时候,工程师们喜欢把机械装配孔画在外型层,或者用2D线来画,画一个圆圈来表示一个非金属化孔,最终输出 ...

迁就有坏毛病的工程师,对正确做法的工程师无视
更进一步,还鼓励工程师的坏毛病,比如楼主位的一堆文字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第一步指出什么样的文件才是正确的,第二步才是叙说你对各种错误的容忍方法

网友B:
其实,PADs的工程概念要强于Protel或AD软件,做PCB的文件层数是确定的,比如2层板就是7个层,2个电路,2个阻焊,2个丝印,1个钻孔,出Gerber就出这7个文件
PADs pcblayout不能拼版,但CAM350可以,PADs设计得出Gerber这么简单,就是为了你不要给工厂PCB文件,而是Gerber文件

Allegro的工程概念比PADs是更强一步
AD的优势在于整合---------N合一,所以学校用的多。原理图,PCB设计,甚至FPGA开发和ARM开发AD都想在一个软件里完成。

PADs的优势在于简单的工程概念,PCB设计的时候有很多层,出Gerber的时候可以任意选择或者合并,曾经orCAD + PowerPCB这是硬件干活的黄金组合,现在各家都故意设置门槛让用户只用自家软件
这也是为何2000年左右,深圳很多工厂的PCB Layout员工,只要初中生小姑娘简单培训个一两周就可以开始画简单的板子,因为用的是PowerPCB,他不用懂原理图,甚至不懂电路

补充一下,我认为PADs出Gerber最大的败笔-----------------PCB边框。
几十年下来,大家通用的做法是每一层上都把PCB边框放上,这样你坐标原点不统一的时候板厂还可以帮你Offset回来(当然,强烈建议坐标原点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PADs的工程概念要强于Protel或AD软件,做PCB的文件层数是确定的,比如2层板就是7个层,2个电路,2个 ...

一:输出Gerber时候,不建议把边框转到各层中去,CAM工程师在挑边框的时候,容易挑漏掉,漏掉的边框线留在线路层中容易短路.
     备注:输出Gerber时是有方法可以保证各层都是对齐的,后续我们会更新pads转Gerber教程,说明这个问题.
二:基于第一条,pads输出还需要多加一个文件,就是专门输外型层,或者Drill Drawing层也可以,Drill Drawing中包含的有外型.

网友:
PADS的确是好用,用了十多年了

网友:
对,单独输出一层做边框
下次我就出8个Gerber文件,2个电路,2个阻焊,2个丝印,1个钻孔,1个边框

引导标准化的做法才是正确的姿势,不要把太多精力放在如何如何容忍错误做法,否则时间久了,错误做法的人就会理直气壮的说他的做法是行业标准的
我很早就提过一个建议,凡是出Gerber的客户,应该给某个积分,哪怕这个积分是纯虚的,没有任何用途,就当作一种认可

网友:
PADS好用极了,输出gerber文件后用Cam350检查及拼板!那来"怕得死" ,只是生手不熟设计规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