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学习记录

楼主(2018-07-18):
因为项目需要,也是刚接触步进电机,所以对细分的概念也不懂,网上找了些资料,说真的,没有看懂,没办法,那就从最基本的开始学。

第一步,了解电机是怎么驱动的,这简单,资料多也能看懂。

上图就是一样最简单的步进电机驱动,就4拍,第1拍A+(A)通电,第2拍B+ (B)通电,第3拍A- (C)通电,第4拍B- (D)通电,每拍走90度,
这种驱动没人看不明白吧,我们写出来:
ABCD
1000                //第一拍
0100                //第二拍
0010                //第三拍
0001                //第四拍

楼主: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8拍是怎么驱动的,

8拍:
ABCD

从节拍上看出,4拍的第一拍(1000)和第二拍(0100)之间加了一拍(1100),每拍本来走90度角现在成了45度角
4拍:

8拍的第二拍

看样子,在4拍是插入一拍角度就变成45度了,那么我们可否插入N拍来获取更小的角度呢?下面就是我想到的细分方法:
/*
细分方法:

beat 节拍-4拍
fraction 细分数-16细分

基础4拍

ABCD

A和B之间插入16拍,0x00
B和C之间插入16拍 0x10
C和D之间插入16拍 0x20
D和A之间插入16拍 0x30
A和B之间插入16拍,0x40

*/

今天就写到这吧,快下班了,而且贴子的标题不知道对不对,会不会封号。明天有空再写吧

网友:
前排就座,听老师讲课啦

网友:
还有脉冲的驱动芯片,破一下

楼主:
电机的转子为永磁体,当电流流过定子绕组时,定子绕组产生一矢量磁场。该磁场会带动转子旋转一角度,AB相线通上电,电机转了45度角,
可不可以说,AB绕组在相同的电压下做了相同的功?即然只要两相绕组加上电压相等直流就可以让转子向A(A-B)和B (B-A)各转向45度,直
流可以,那么加上脉冲(PWM)直流呢,是不是也有同样效果,下面来测试下:

从上图可以看出,用PWM也行。而且直流改成PWM后,功率变小了,但结果还是一样的。基于以上测试,如果VA = VB的电压,转子转到了
AB绕组中间的角度,如果VA>VB呢?

楼主:
A相的驱动PWM占空比大于B相的驱动PWM占空比,转子向A偏移了,VA<VB是不是转会向B偏移呢?

好了,那我知道了,改变AB两相驱动PWM的占空比就能改就转子转动的角度,这就是我做细分的基本理论。

今天就先写到这里吧,因为下面要写的内容先要做个实验,确认了以后再往下写。

楼主:
如果我们把电机转子旋转一周分成4个象限,基础4拍只要一拍就跑完一个象限角度。细分就是在每个象限中划分出N个区域。

所以要细分的话我们必须要在每个象限中插入多个节拍,插入节拍越多,细分数就越大,电机转动的角度就越小。
/*
细分方法:
beat 节拍-4拍
fraction 细分数-16细分
基础4拍
ABCD
A和B之间插入16拍,0x00
B和C之间插入16拍 0x10
C和D之间插入16拍 0x20
D和A之间插入16拍 0x30
A和B之间插入16拍,0x40
*/

#define MAX 16        //在基础4拍的16细分,一周4拍变成64拍,角度每一拍变成了原来的1/16.

#define AQ RA0
#define BQ RA1
#define CQ RA2
#define DQ RC0

//beat节拍,fraction细分分数,
void motor_drive(unsigned char beat, unsigned char fraction)
{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
        switch (beat)
        {
                case 0:        //1#象限
                        if (index<MAX-fraction)
                                AQ = 1;
                        else
                                AQ = 0;

                        if (index < fraction)
                                BQ = 1;
                        else
                                BQ = 0;

                        if (++index>=MAX)
                                index=0;
                        CQ = 0; DQ = 0;
                break;
                case 1:
                        if (index<MAX-fraction)
                                BQ = 1;
                        else
                                BQ = 0;

                        if (index < fraction)
                                CQ = 1;
                        else
                                CQ = 0;

                        if (++index>=MAX)
                                index=0;
                        AQ = 0; DQ = 0;
                break;
                case 2://2#象限
                        if (index<MAX-fraction)
                                CQ = 1;
                        else
                                CQ = 0;

                        if (index < fraction)
                                DQ = 1;
                        else
                                DQ = 0;

                        if (++index>=MAX)
                                index=0;
                        AQ = 0; BQ = 0;
                break;
                case 3:
                        if (index<MAX-fraction)
                                DQ = 1;
                        else
                                DQ = 0;

                        if (index < fraction)
                                AQ = 1;
                        else
                                AQ = 0;

                        if (++index>=MAX)
                                index=0;
                        BQ = 0; CQ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那么我们可以电机的驱动频率周期性的调用motor_drive()函数就可以让电机走步或停止在一定的角度

        p = xf>>4;                        //xf节拍,如16拍,P是象限,x是细分角度对应节拍
        x = xf &0x0f;
        motor_drive(p, x);

上图是网上细出的细分曲线图

下面看下程序运时的PWM波形和对A相滤波后的结果

网友:
挺好的,突然了解到,感谢分享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再讲解一下脉冲型点驱动芯片,给一个脉冲走一步

网友:
学习了,细分的,五线的做过吗?

楼主:
我是用这种步进电机

网友A:
楼主这个是5项单极的,如果按照你的分析,可以把那个蓝色的壳打开,在PCB上把公共的正极刻断。这样两组线圈用万用表不通。就是你想要的了。

网友:
而且这种减速电机你根本看不到走的角度。

网友:
終於了解步進電機細分的動作,謝謝

楼主:
这是16细分运行时AB相线上的波形,只有双道通示波器,所以只能看两组波形。

下两组是测试电机运行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j.8428770.3416059.1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listitem_page1.5~A

16细分后电机单步运行角度很小,不仔细看看不出转子在动。
16细分已够我现在项目使用要求,所以对细分不再做深入研究,到此为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16细分运行时AB相线上的波形,只有双道通示波器,所以只能看两组波形。

LZ是否能打包上传仿真工程和代码?

网友:
深入浅出,好文。感谢

网友:
只会用,还没有了解过这么详细,不错不错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电机转动的原理就是异性相吸同性相斥

网友:
细分里是怎么控制电流大小的?也是通过PWM的占空比来调整?

楼主:
这种是软件模拟细分,不支持电流控制。

网友(2018-11-02):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5项单极的,如果按照你的分析,可以把那个蓝色的壳打开,在PCB上把公共的正极刻断。这样两组线圈 ...

5相还是4相?

网友:
通俗易懂 楼主在继续嘛

网友:
楼主这个ABCD  建议改成A+  B+  A-  B-   你图上根本没有CD   容易误解

网友B:
微芯有应用笔记和源代码。记住,欠的课是一定要补的。

网友:
打错字,五线四相。

网友:
写得真好理解详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微芯有应用笔记和源代码。记住,欠的课是一定要补的。

兄弟 麻烦给个链接 谢谢了

网友:
示波器差评  这年头还在用两通道

网友:
深入浅出 x 2

网友(2018-12-05):
写得真好,谢谢

网友(2019-02-21):
引用 网友B:
微芯有应用笔记和源代码。记住,欠的课是一定要补的。

哥们可以上传一下吗,没找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麻烦给个链接 谢谢了

直接在官网下的应用笔记里找马达控制就行。

楼主:
有用就好,

网友(2019-04-30):
讲解得通俗易懂啊

网友:
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赞一个。

网友D(2019-07-13):
你步进电机细分弄出来了吗?

网友:
好贴留名,用到的时候再看看^_^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步进电机细分弄出来了吗?

关键代码也给出了,目前我已用在发动机油门控制系统中了。

网友:
收藏备用,步进电机细分驱动

网友:
大佬能不能解释一下这段代码,index和MAX分别代表什么?其他地方都看懂了,这个代码部分没看懂
void motor_drive(unsigned char beat, unsigned char fraction)
{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
        switch (beat)
        {
                case 0:        //1#象限
                        if (index<MAX-fraction)
                                AQ = 1;
                        else
                                AQ = 0;

                        if (index < fraction)
                                BQ = 1;
                        else
                                BQ = 0;

                        if (++index>=MAX)
                                index=0;
                        CQ = 0; DQ = 0;
                break;
                case 1:
                        if (index<MAX-fraction)
                                BQ = 1;
                        else
                                BQ = 0;

                        if (index < fraction)
                                CQ = 1;
                        else
                                CQ = 0;

                        if (++index>=MAX)
                                index=0;
                        AQ = 0; DQ = 0;
                break;

网友:
讲的不错,是这么回事

网友(2019-08-31):
标记,细细看下。谢楼主

网友:
先标记一下

网友:
讲的真好,多谢了!!!

网友:
终于了解细分过程,谢谢

网友(2019-11-02):
我要仔细的学习学习。

网友E(2021-05-08):
       p = xf>>4;                        //xf节拍,如16拍,P是象限,x是细分角度对应节拍
    x = xf &0x0f;
motor_drive(p, x);

xf怎改变值,这部分如何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p = xf>>4;                        //xf节拍,如16拍,P是象限,x是细分角度对应节拍
    x = ...

讲不清楚,你自己去体会,调用很简单。

网友:
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多跟各位学习一下。

网友(2022-06-10):
用细分的驱动芯片能省力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