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FPGA按压才能下载,如何解决?

楼主(2018-07-18):
FPGA型号为S3D1800A,是BGA676脚封装的。下载测试折腾了好几天,无意间发现手指按住芯片就能下载,并且在左上角按压效果好。
下载成功后松手,功能运行正常(流水灯),如需再次下载还得重复上述步骤。请问大致问题会出现在哪里?是否可用热风枪稍微吹一下修复?
板子分布及按压位置见红色圆圈处

网友A:
明显是焊接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焊接问题了

板子是原厂出的,并非自己焊接。
是有些年头了,请问有什么好办法修复?

网友:
原厂出厂的也会遇到重摔这样的问题啊  这个确实是焊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是原厂出的,并非自己焊接。
是有些年头了,请问有什么好办法修复? ...

热风枪吹一吹

网友:
之前我自己焊接的板子也遇到过BGA要按下才能下载的虚焊问题

网友:
加助焊剂,上bga返修台补焊一下

最好的是取下来重新植锡球,在焊接,这种是比较好的,也是最稳定的

网友:
如果是摔过,焊盘有可能会掉点。手焊还要看你的芯片有多大,太多了风枪焊不了,还有可能会把芯片焊坏。

网友:
焊接问题,引脚虚焊了

楼主:
毁了,pcb焊盘掉了,fpga焊盘也掉了

网友:
你怎么发现掉了?

网友:
676不小了,找个修笔记本的地方拆下来植球重焊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