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塞,这次SMT打样的速度真是厉害了,超出想像。。。

楼主(2018-07-19):
早上起来想查下生产进度,发现居然已经发货了。。。

PCB下单日期:          2018-07-16 13:44:08
SMT订单编号:          SMT180716220
SMT下单日期:          2018-07-16 14:52:27
发货日期:          2018-07-18 16:21:49

网友:
工艺步骤                   完成时间
1 MI                   07-17 12:48
2 钻孔                   07-17 15:14
3 沉铜                   07-17 15:42
4 线路                   07-17 16:46
5 图电                   07-17 19:02
6 AOI                   07-17 19:44
7 阻焊                   07-17 22:43
8 字符                   07-18 01:34
9 喷锡                   07-18 01:40
10 测试                   全测完成
11 锣边、V-CUT                   07-18 07:58
12 QC                   07-18 10:02
13 包装、打单、发货                   07-18 14:17

网友:
工艺步骤                   完成时间
1 MI                   07-17 17:03
2 钻孔                   07-17 20:14
3 沉铜                   07-17 21:26
4 线路                   07-17 22:22
5 图电                   07-18 01:38
6 AOI                   07-18 03:58
7 阻焊                   07-18 07:17
8 字符                   07-18 10:52
9 喷锡                   07-18 11:09
10 测试                   全测完成
11 锣边、V-CUT                   07-18 16:24
12 QC                   07-18 18:16
13 包装、打单、发货                   07-19 04:15

网友:
1 MI                   07-16 12:34
2 钻孔                   07-16 14:15
3 沉铜                   07-16 15:40
4 线路                   07-16 18:25
5 图电                   07-16 22:37
6 AOI                   07-17 02:19
7 阻焊                   07-17 05:55
8 字符                   07-17 10:07
9 喷锡                   07-17 10:11
10 测试                   全测完成
11 锣边、V-CUT                   07-17 13:25
12 QC                   07-17 14:16
13 包装、打单、发货                   07-17 14:50

网友:
工艺步骤                   完成时间
1 MI                   07-09 19:56
2 钻孔                   07-10 02:58
3 沉铜                   07-10 02:59
4 线路                   07-10 05:49
5 图电                   07-10 18:26
6 AOI                   07-10 21:23
7 阻焊                   07-11 05:17
8 字符                   07-11 16:34
9 喷锡                   07-11 16:38
10 测试                   全测完成
11 锣边、V-CUT                   07-11 16:46
12 QC                   07-11 16:51 查看SMT进度
13 包装、打单、发货                   07-12 19:43

补充:我这个应该是最慢的,5片样板加SMT要4天时间,加上快递5天才收到板子

网友:
这速度给力,比以前提前了好多

网友A:
您这是加急的吗?打样SMT两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是加急的吗?打样SMT两天

常规打样订单

网友:
感谢大家支持。
的确,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所有的人,都希望事情能进行得又快又好,大家也是往这个方向努力的;平时顺利的话:有少部分是提前好了,有一部分最快交期才好,有一部分缓冲期才好,有少部分因或这或那的原因却晚出了;下面主要说到的平时可能遇到的一些极少量情况,也请帮考量进去一下。

关于双面样板2-3天生产时间,怎么算时间?
比如:今天3号确认的订单,3天没遇随机晚排单,3号晚上被顺利排下去了的话,4号晚上(生产了1天),5号晚上(生产的第2天),2-3天,大约5号晚上发快递或6号(缓冲期内)发快递,都是在正常范围内。其它普通交期的生产时间依此类推,情况类似。
任何事需要给自己留有余量,不要排得太紧,即使顺利如样板,也需要帮留点余量,除了生产时间需要帮留有余量,运输时间也帮尽量留有余量。各方面安排得太紧,万一遇变故,没有补救时间,会让大家陷入两难境地。

补充一下:自从普通交期提速后,双面48H加急样板,已没收费接单了,符合常规情况的,都会尽量帮排48H加急工作板。2-3天的普通交期,常规的双面能按48H加急安排的,会尽量帮排进48H加急工作板(但极少数也会遇晚排一天的情况,这时需帮顺延),给生产线是按原来收费的双面样板48H加急生产排的工作板(现在没有接双面48H加急接订单,常规的双面尽量免费按48H排单),因为排下线的款数众多,符合情况的常规的双面几乎都按48H加急排的,无法确保款款一定48H如期能出货,即使是按48H加急排的,但有可能随机有一部分订单第三天才发得了,请知悉。
样板稳定顺利,但有上述情况,实在急用,请尽量帮选下24H加急。

工作日排单时间:
排单人员尽量安排,实在没有合适的工作板的,每天有少量第二个工作日一起排的;半孔工艺批量板最特殊有晚排2天的情况(确认后第三个工作日才排上工作板),万一遇上晚排单的情况需要帮顺延。平时常规的(绿油白字有铅锡工艺)相对快一点,绿油以外颜色/沉金工艺/较薄或较厚的板厚/特殊工艺等相对慢一点(另外遇晚排单的几率也大一些),万一遇堆板受影响的情况更深一些。

定制生产,生产时间做到严丝合缝很难单单做到,批量订单平时能保证在当天的总款数里95%-98%如期(最快交期或缓冲期内)发货,可能有较少量的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致延误的;非常时期可能是大面积或整体的晚出。

网友:
为啥小批量反而慢了呢

网友B:
哎 可惜很多元器件都么有   又一次我打样一个LED点阵屏 768颗  3258 LED 的居然不能SMT  自己焊接 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哎 可惜很多元器件都么有   又一次我打样一个LED点阵屏 768颗  3258 LED 的居然不能SMT  自己焊接 醉了 ...

我也有这个想法做,为啥不给贴呢?没给个说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个想法做,为啥不给贴呢?没给个说法?

SMT 库里面不提供这个 LED  的贴片啊  只有 0805   0603 的LED

网友:
PCB下单日期:         2018-07-16 13:53:01
SMT订单编号:         SMT180716211
SMT下单日期:         2018-07-16 14:47:26
发货日期:         2018-07-18 09:12:41 (此时间是嘉立创工作人员完成录单时间,因为快递取件只在每天的固定时间点取件,准确发货时间以快递录入系统为准)
上面是我最近做的一块板~挺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T 库里面不提供这个 LED  的贴片啊  只有 0805   0603 的LED

噢,我没注意3528灯珠

网友:
今天下半年的大约安排:
为了实现更加稳定,不受政策影响的保障样板,进行了多厂分布式工厂生产样板,9月份左右将实现,大亚湾聚真,珠海先进,珠海新兆丰同时生产样板,打破了原来单一样板的生产基地。

磨合真是痛苦,样板的订单少而杂,到了批量生产基地,效率大降,为了保证样板交期导致批量拖交期情况出现,特别是珠海工厂更加严重;无论再多的努力,还是对于大家小批量的交期造成了严重影响,感谢大家的理解。

本月底,十万平方米的生产基地,新兆丰生产基地在7月底将进行试产。
江苏工厂,在11月底将投入试产。

近期部分生产基地将搬迁,在这调整过渡期(前前后后较长一段时间各方面需磨合,对生产时间等会有影响),交期还紧张,请帮多预留1-4天的生产时间,以备不时之需,谢谢了。

网友:
大家伙要庆幸有这样的企业,不然按照常规做PCB和SMT没两周真搞不来

网友:
今天上去看了一下,增加了很多我用得上的物料,太激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