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学习记(二)

楼主(2018-07-29):
关于怎么设定outline板框的大小,在导入网络之前一般先设定好板框大小(quitplace模式下必须先定义好,手动模式不需要)
1、先设定原点,还有pcb工作区域,如需要设定100mmx100mm的,如图1设定;
2、你可以用add line画线的方式,选择好层,点击原点进行开始画线,可以在下面command栏输入结束的xy坐标,如从x 0 0开始,x 0 10结束,具体操作图2;另外一种方法直接add下选择矩形100*100直接放置pcb工作区域;
3、确定好outline后应确定route keepin布线区域(ad下直接确定板框keepout层就可以了),keepin的区域一般比板框小0.5mm左右具体看元件密度(线和元件距板框的距离一般0.5mm),keepin直接用z-copy的方式(点击outline)如图3;另外一种方式直接放一个比板框单边小0.5的矩形;
4、接下来就是布局了,摆放元件了。

网友A:
感谢,在犹豫cadence还是AD

网友:
就是入门太难啊

网友:
3年前,我和你一样,现在觉得比较好用了

网友:
用习惯以后感觉还是蛮顺手的

网友:
以前装的还能破解成功,最近装的一直破解不了,好烦啊!

网友:
一直是多层和高速板用cadence 简单双层的比如LED板IO板之类的用AD。
各有长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在犹豫cadence还是AD

用完cadence后你会觉得AD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在犹豫cadence还是AD

简单的用AD, 复杂的allergo.
AD 虽然也能实现复杂的功能,但是耗费的精力太多了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我也倾向于aller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我也倾向于allergo,

如果不会其他的EDA建议学习allegro;学会之后如果工作需要再学习其他的EDA会发现如此简单

网友B:
两者都用过,简单的还是用AD方便,可以随便搞。复杂的用allegro,特别是绕线之类的,做阻抗匹配,走蛇形线,和多人合作,用allegro比AD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者都用过,简单的还是用AD方便,可以随便搞。复杂的用allegro,特别是绕线之类的,做阻抗匹配,走蛇形线 ...

还没有试过一个板子多人合作

网友:
AD要是不老出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