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光伏或光电二极管输出光耦

楼主(2018-07-19):
需要用到低阻值(毫欧级)的隔离开关,频繁切换,用继电器怕寿命太短,普通光电继电器导通电阻太大

有专门的大电流光电继电器,但是体积太大,成本也高,于是考虑用光伏或光电二极管输出的光耦+两只NMOS背靠背自己搭。

但是查了一堆光耦都是三极管输出。。没找到光伏或光电二极管输出的,有没有哪位用过的给推荐一下?

网友A:
用三极管不也能驱动吗

网友:
HCNR201有一点像。
要不然就直接买个小面积的太阳能电池。
再不行就用普能光耦加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极管不也能驱动吗

回楼上两位

不一样,光伏或光电二极管输出光耦驱动mosfet的话,二次侧不需要供电
加隔离dcdc的话,驱动一两个共地mosfet没问题,驱动N个不共地mosfet总不能配N路隔离DCDC吧
小面积太阳能电池倒没必要,用平头LED+光电二极管面对面粘一起其实就可以,我试过
但是得封在黑塑料管里,防止多路之间互相干扰。
HCNR201这种应该是可以的,成本还是高了点。

网友B:
松下的APV1121。注意用大电流MOSFET的时候,Qg可能较大,这个方案开启关闭可能要10mS到20mS

网友:
PhotoMOS,松下的,集体型号和价格不太清楚,应该不便宜,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的APV1121。注意用大电流MOSFET的时候,Qg可能较大,这个方案开启关闭可能要10mS到20mS ...

多谢多谢~
之前查到过这货,确实是贵了点,到时候没别的方案也只能用它了。
本来以为能找到类似TLP281-4之类,输出端是光电二极管的光耦,初级并联,次级四路串联基本就能开通低vgs(th)的mos管了,结果还真找不到。

楼主:
找到一个类似的,TLP190,淘宝上有两块多的便宜货。有空了买几个先试试看。

网友C(2019-11-25):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类似的,TLP190,淘宝上有两块多的便宜货。有空了买几个先试试看。 ...

类似的光电二极管输出的光耦替代产品怎么几乎找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光电二极管输出的光耦替代产品怎么几乎找不到呢?

用的人少吧
我又找到一个, TLP3906,似乎新一点

网友:
VOM1271及VO1263也是,但价格都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