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2.0间距的插头是什么型号,大彩串口使用的

楼主(2018-07-19):
请教一下,这种2.0间距的插头是什么型号,大彩串口使用的。

网友:
HY2.0   PH2.0带锁

网友:
PH2.0带锁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插头名称五花八门,某宝找到了,“PH2.0带锁  ”。

网友:
这种插头不错

网友:
同样的名字:PH2.0带锁,,,不过还是有几种插不了,,,一定要买样测

网友A:
板子上丝印字符的负片效果如何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丝印字符的负片效果如何实现的?

双击字符,属性框里面勾选 Inverted
我说的是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击字符,属性框里面勾选 Inverted
我说的是AD

谢谢,终于找到设置选项了,已搞定!不能用默认字体,哈哈!

网友:
排线很易松的

网友:
这是迪文屏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