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发光二极管漏电问题

楼主(2018-07-19):
,如上图所示电路,当三极管关断时,led还是发亮,尽管很微弱的看不见。我在三极管B,E极之间并了一个10K电阻,问题解决。还向大家请教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驱动二极管为什么还要加一个三极管 功率很大吗?

网友:
加一个下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二极管为什么还要加一个三极管 功率很大吗?

应该不大,大的话就不会串个1K的电阻,还是0402的

网友:
为啥不用IO口直推。。。

网友:
你io低电平并不低,有漏电。

网友B:
B、E间缺少适当的下拉分流电阻,输入信号的低电平又不够低,这两个因素致使三极管不能很好关断,它的漏电流使得发光二极管微弱发光。

网友:
7楼贾工说的应该是原因所在

网友:
B极加个10k下拉就没事了

网友:
三极管漏电吧,三极管不能完全关断

网友:
be加电阻

楼主:
是加电阻,问题解决了。问一下,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加电阻,问题解决了。问一下,是什么原理。

把BE电阻拿掉,当IO输出低电平的时候,你量一下,估计有个零点几伏电压。

网友:
钱多把三极管换成mos管,省钱并电阻。

网友:
这个用Io口直推就可以,电流又不大。

网友:
led上并个电阻试试。

网友:
你不应该用这种结构。     PS:别以为学单片机就不需要掌握模电,你要了解一下单片机IO内部电路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加电阻,问题解决了。问一下,是什么原理。

去掉r74后通电什么现象?R74焊盘两边分别多少电压?最好拿示波器看看单片机io的波形

网友:
IO输出未用PP模式

网友C(2019-03-21):
引用 网友B:
B、E间缺少适当的下拉分流电阻,输入信号的低电平又不够低,这两个因素致使三极管不能很好关断,它的漏电流 ...

想问下,如果三极管很好的关断了, 加了下拉电阻, 有没有可能三极管漏电流大,导致灯还会微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如果三极管很好的关断了, 加了下拉电阻, 有没有可能三极管漏电流大,导致灯还会微亮? ...

不加下拉分流电阻,通常三极管漏电流比较大些,甚至不可忽略,导致关断不可靠,灯会微亮。

网友:
LED并联一个电阻,阻值选择 LED管压降/可能的最大漏电流

网友(2020-12-20):
BE极内部,因为生产工艺是有结电容的。所以要在BE极加个对GND电阻,断电后快速放电

网友:
一直都没加过下拉电阻,从来没发现LED关不灭的情况。我猜楼主单片机IO配置有问题吧?不能有效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