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上位机作为客户端如何处理来自多个服务器的数据

楼主(2018-07-19):
现在电脑上位机用C#编写,作为客户端,用STM32控制的W5500为服务端,但是这样的端口有64个,而且数据处理格式都是一样的。现在的问题是:之前一直处理的一个端口发来的数据,现在如果突然变为64个,是不是就要写64个处理程序?可以不可以这样:用一个函数处理,数据就放到一起,但是可以通过判定数据来自哪个服务器来处理?具体的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呢?我可不想使用64个线程处理。
或者说我的思路存在问题?
项目的需求是这样的,上位机作为客户端,服务器的数量是不一定的。但是服务器都是用W5500编写的,用于管理照明系统的。

2018-7-19 14:41:30:编辑,编辑原因:发帖的时候不小心按到了回车键。东西还没有发完。
希望莫大看到了,不要封锁ID,纯粹是因为不小心按到了回车键,然后帖子还没有发完,快速的几分钟就编写完成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这么多人看到了。标题好像中间改了两次,没有成功。

2018-7-19 14:59:57 编辑:为什么工改不了标题?改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是不是因为我发布的悬赏贴?

2018-7-19 15:32:55 编辑,测试可以编辑昨天的帖子的标题,这个标题改不了,麻烦莫大看到了,帮忙改为:《C#上位机作为客户端如何处理来自多个服务器的数据》

2018-7-19 21:15:56 编辑,试过了CHROME IE 手机上标准版本 来改标题,但是标题就是改不过来。希望看到的指导一下。

网友A:
W5500通过MQTT连接到服务器电脑,电脑作为服务器(broker);mqtt开销小,效率高,可以广播也可以单个节点控制,非常适合设备控制。

网友:
怎么什么都没有?

网友:
估计手按快了

网友:
别这样,珍惜ID

网友:
中级会员也会犯这样的错?

网友:
楼主赶紧改标题吧,珍惜ID哦

网友:
被你的标题吸引 就来了~

网友:
真不知是楼主手快还是楼上的几位手快

网友:
是本坛最短的标题吗?

网友B:
没搞懂其需求,是说计算机上需要开64个端口?没必要啊。

网友A:
楼主不具备网络基础概念和知识,表达方式很业余。

网友:
珍惜id系列

网友:
按IP地址区分数据来源啊!

网友:
这标题太猖狂了。

网友:
难道不是应该用STM32控制的W5500作为客户端,电脑作为服务端吗?  感觉肯定可以一个线程处理。

网友:
来看看最短标题

网友:
手机上切到标准版或电脑版。触屏版仿佛改不了标题。实在不行,重新注册个号吧。

网友:
楼主现在的心情和这个C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具备网络基础概念和知识,表达方式很业余。

专业,就是的,我对网络概念比较模糊。我自己也感觉处理方式变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搞懂其需求,是说计算机上需要开64个端口?没必要啊。

我不太懂网络,之前一对一就是电脑端作为客户端,W5500作为服务器,做了一个IAP升级。但是现在:有多个W5500作为服务器,同时需要对这些进行管理,而且指令大概周几十条,最多管理64个,所以怎么样做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具备网络基础概念和知识,表达方式很业余。

所以想问问你,我不太懂网络,之前一对一就是电脑端作为客户端,W5500作为服务器,做了一个IAP升级。但是现在:有多个W5500作为服务器,同时需要对这些进行管理,而且指令大概周几十条,最多管理64个,所以怎么样做才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专业,就是的,我对网络概念比较模糊。我自己也感觉处理方式变复杂了。 ...

楼主你好,楼主再见!

你为何不用电脑的浏览器来修改呢?有困难要克服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楼主再见!

你为何不用电脑的浏览器来修改呢?有困难要克服困难。。。 ...

您好,就算我走了,也会回来的。我现在用的CHROME浏览器来改的。试试I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楼主再见!

你为何不用电脑的浏览器来修改呢?有困难要克服困难。。。 ...

改不了,CHROME,IE,手机标准版本都不行。估计是悬赏帖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不了,CHROME,IE,手机标准版本都不行。估计是悬赏帖的原因。

有可能是悬赏帖的原因,在其他Discuz论坛做管理时遇到过:凡是悬赏的帖子,管理员和版主,都无法移动帖子,只能去掉悬赏才可以移动。

网友:
赶紧把钱分了,就可以改了

网友D:
客户端和服务器通过ip和端口号建立了TCP连接,这个通讯连接就是1对1,且是唯一的了

网友E:
可以看下hpsocket,帮你把连接都处理好了,只要专心做应用逻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客户端和服务器通过ip和端口号建立了TCP连接,这个通讯连接就是1对1,且是唯一的了 ...

一个服务器可以连接多个客户端,同样的在电脑上建议多个客户端,连接不同的服务器,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5500不太懂,但是x86这边都是以 两端口 两IP四个参数来确定唯一链接的,一种服务开一个监听就可以了
说实话多线程是最简单的实现方式,线程栈可以分担很大一部分的上下文,
不用多线程基本就IO多路复用了,那个几乎得用结构体包下所有上下文,那个更麻烦...

网友:
电脑做客户端连接一个服务器就要一个端口,要是数量多端口都不够用,还是改成电脑做服务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下hpsocket,帮你把连接都处理好了,只要专心做应用逻辑了

这可以在c#上用吗?我准备做工业设备物联网,几百个设备每隔1分钟发送自己的状态信息到服务器,这个hpsocket比直接用C#的socket开发更简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服务器可以连接多个客户端,同样的在电脑上建议多个客户端,连接不同的服务器,应该没有问题吧? ...

完全没问题吖

网友F:
这里的服务端,客户端是什么意思? W5500作服务端给电脑IAP升级?看了几遍都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的服务端,客户端是什么意思? W5500作服务端给电脑IAP升级?看了几遍都没看懂 ...

W5500作为网络的服务器,用STM32控制的,然后用C#编写了一个上位机作为Client与其连接,然后升级STM32的程序。

网友:
一定是TCP连接?IOCP了解一下

网友G:
如果就1000个随便写,如果过w,要有技巧,10w级那要找大神了

网友:
用UDP协议就简单多了,
当然你用64个线程处理也行,
1个线程更好

网友:
我认为你的结构反了,应该是电脑做服务器,W5500做客户端;因为电脑可以换成公网服务器,以便实现远程管理;而一些设备节点总是位于私有网络里的,作为服务器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W5500通过MQTT连接到服务器电脑,电脑作为服务器(broker);mqtt开销小,效率高,可以广播也可以单个节点 ...

非常感谢,对网络几乎不太懂,看来日后需要学习一下物联网之类的操作,熟悉一下网络编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对网络几乎不太懂,看来日后需要学习一下物联网之类的操作,熟悉一下网络编程。 ...

和物联网没啥关系。 就是说你这个结构有点不太好。 一般是电脑端做服务端。 单片机做客户端。    因为一般是一个服务端为多个客户端服务。编程得话 IOCP了解一下。如果在
windows上面跑, supersocket 一个不错得服务端得库。

网友:
电脑端资源大,先简单实现开64个线程看看效果。如果每个连接数据不大,接下来如果要减少线程数量,那就用线程池改进。一步一步改进,慢慢理解通信和线程概念。
其实这个程序关键不在于线程,而在于链接管理。如果某个链接断了,你客户端要自动释放,并且还能够自动尝试重新链接。这块建议专门做个管理。

网友:
一个单片机有64台服务器连接??

网友:
C#需要开多个线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就1000个随便写,如果过w,要有技巧,10w级那要找大神了

1000个还随便写?现在让我写两个都觉得不好扩展。

网友:
应该上位机做服务器,设备端做客户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个还随便写?现在让我写两个都觉得不好扩展。

如果这样的话,建议你用udp算了,这个难度要对来说低很多了。

网友:
若采用TCP协议,多线程;若采用UDP协议,则环形缓冲

网友:
上位机应该做服务器,设备端做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