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usb编译好的库放到linux开发板, 运行QT程序提示找不到库

楼主(2018-07-19):
如题, 在虚拟机里编译了libusb, ./configure --build=arm --host=arm-linux --prefix=/opt/libusb-1.0.22/install CC=arm-fsl-linux-gnueabi-gcc CXX=arm-fsl-linux-gnueabi-g++ --disable-udev
察看生成的库文件libusb-1.0.so.0.1.0,是arm格式。
在QT的pro文件里添加了库文件, 然后QT编译通过。
INCLUDEPATH += /opt/libusb-1.0.22/install/include/libusb-1.0
LIBS += -L/opt/libusb-1.0.22/install/lib -lusb-1.0

然后把库文件目录拷贝到板子的lib目录里, 并在profile里添加库路径export LD_LIBRARY_PATH=/usr/lib/libusb:$LD_LIBRARY_PATH
但重启后板子运行QT时始终找不到libusb库。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先打一下PATH看看对不对呀

网友:
好像还需要创建软链接吧

网友:
你看看系统提示找不到的库名字叫什么,和你实际存放的路径是不是一致,LD_LIBRARY_PATH中有没有

楼主:
忘了. /etc/profile,使改动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