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软件最大化后,边框为什么没放大?

楼主(2018-07-19):
不知道怎么描述,看图吧
这是施耐德PLC的开发软件
然后我用的是笔记本,扩展了一个显示屏
现在,在扩展屏上最大化后,就显示这样。
经过我把扩展屏的分辨率设置跟我笔记本屏
的分辨率一样,就不会这样,但是这样显示
内容就少了很多了,不知还有其它办法没?

网友A:
显示器是宽屏的吧,牺牲下分辨率。要不换方屏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是宽屏的吧,牺牲下分辨率。要不换方屏显示器

对的,屏幕大,看其他都没事, 就这个软件会

网友:
施耐德的PLC编程软件

网友B:
软件自己的bug,不是windows标准的窗体,估计获取屏幕分辨率只用了主屏幕的,不点最大化手动拖大行不行

网友C:
应该是软件调用的windows api不规范,例如开发时默认以为桌面大小=屏幕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软件调用的windows api不规范,例如开发时默认以为桌面大小=屏幕大小。 ...

QT设计的界面有时候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自己的bug,不是windows标准的窗体,估计获取屏幕分辨率只用了主屏幕的,不点最大化手动拖大行不行 ...

试过,也是不行
现在把边框的那个绿色设置成了白色,这样看起来就比较舒服。

网友:
这玩意一看就是UI库的问题,自己绘制的边框,但是又画的半吊子。

网友:
施耐德的东西一直都做的很烂,搞不懂怎么成为世界巨头的?靠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