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B设备开发,驱动TNT5002时Timeout的问题

楼主(2018-07-19):
正在做GPIB开发,用STM32驱动TNT5002作GPIB设备,在NI网站一找到一个软件包ESP-488,把程序移植到STM32上后可以通过GPIB和上位机通信了,但每次上位机发送一个SCPI指令给STM32后,STM32回复上位机之前TNT5002都会产生一个超时错误,下面是main函数的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termios.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gpmc.h"
#include "NGPIB_IO.h"
#include "IO_PARAM.h"
#include "main.h"

int flag = 0;

char buf[50];

int main(void)
{
        char keystroke;
        int spoll_count=0;

        Mem_Init();
        Gpmc_Init();

        Initialize_Interface();                  /* Initialize TNT                 */
        Set_Timeout(0xc,TRUE);                    /* Change timeout to 1 sec.       */
        Set_4882_Status(SRE,0x10);               /* Set SRQ on MAV                 */
        Set_Address_Mode(0);                     /* Set to single primary mode     */
        Change_Primary_Address(12);                                        /* Set primary address            */

        while(keystroke!='q')
        {
                /* Loop until 'q' pressed         */

                do
                {
                        if(Read_GPIB_Lines()&0x8000)
                                printf("\nATN asserted");
                        Update_INTERFACE_STATUS();           /* Update status word             */
                        usleep(1000);
                }
                while(Read_GPIB_Lines()&0x8000);     /*  Continue when ATN not asserted Update_INTERFACE_STATUS()*/
                                                                                          /*  calls CPT_Handler() which validates the HS488 and mult- */
                                                                                          /*  primary addresses. These bytes must be read from the GPIB*/
                                                                                          /*  before an I/O function can be called. */
                //当ATN未断言时继续Update_INTERFACE_STATUS()调用CPT_Handler(),该CPT_Handler()验证HS488和多主地址。
                //必须先从GPIB读取这些字节,然后才能调用I/O功能。
                if(INTERFACE_STATUS&SPOLL)
                {
                        /* If SPOLL set                   */
                        Set_4882_Status(STB,spoll_count++);  /*   Set count of SPOLL           */
                        Clear_4882_Status(STB,0xff);         /*   Clear STB                    */
                }

                else if(INTERFACE_STATUS&LACS)
                {
                        /* If listen addressed            */

                        Receive(buf,50,EOI);                 /* Read up to 50 bytes            */

                         /*************************************
                          *
                          *  Parse commands/data
                          *
                          *************************************/
                        if( strcmp(buf , "*IDN?\n") == 0 )
                        {
                                flag = 1;
                        }
                        else if( strcmp(buf , "1234\n") == 0 )
                        {
                                flag = 2;
                        }
                        else if( strcmp(buf , "56\n") == 0 )
                        {
                                flag = 3;
                        }
                        else if( strcmp(buf , "78900\n") == 0 )
                        {
                                flag = 4;
                        }
                        else
                        {
                                flag = 0;
                        }

                        if(DATA_COUNT>0)
                        {
                                /* If bytes were received         */
                                Set_4882_Status(STB,0x10);         /*   Set MAV bit in STB           */
                                /*   Print to stdio               */
                                printf("\nReceived %lu data bytes\n",DATA_COUNT);

                                printf("\nReceive %x = %s\n",buf, buf);
                        }
                }
                else if(INTERFACE_STATUS&TACS)
                {
                        /* If talk addressed              */
                        /* Send status data               */
                        if( flag ==0 )
                        {
                                DATA_COUNT = 0;
                                flag = 0;
                        }
                        if( flag == 1 )
                        {
                                flag = 0;
                                Send("flag = 1",8,EOI);
                        }
                        if( flag == 2 )
                        {
                                flag = 0;
                                Send("flag = 2",8,EOI);
                        }
                        if( flag == 3 )
                        {
                                flag = 0;
                                Send("flag = 3",8,EOI);
                        }
                        if( flag == 4 )
                        {
                                flag = 0;
                                Send("flag = 4",8,EOI);
                        }

                        if(DATA_COUNT>0)
                        {
                                Clear_4882_Status(STB,0x10);       /*  Clear MAV bit                 */
                                /* If data bytes sent print it    */
                                printf("\nSent     %lu data bytes",DATA_COUNT);
                        }
                }

                if(INTERFACE_STATUS&ERR)
                {
                        /* If EABO report it              */
                        //INTERFACE_ERROR = ENOL(1):没有听者
                        //INTERFACE_ERROR = EARG(2):函数参数错误或不能进行某种参数设置
                        //INTERFACE_ERROR = EABO(3):超时
                        printf("\nGPIB error has occured (INTERFACE_ERROR = %d)",INTERFACE_ERROR);
                        INTERFACE_STATUS&=~ERR;
                }
        }

        Interface_Off();                         /* Disable interface              */

        Gpmc_free();
        Mem_free();

        return 0;
}

初始化中的Set_Timeout(0xc,TRUE); 函数没搞明白作用,而且如果我这里设置的超时时间是1秒,那上位机发送SCPI指令后TNT5002要过1秒才会回复上位机,没有明白这个超时的作用是什么,还有为什么INTERFACE_STATUS会报错误,附上ESP-488软件包,请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2021-02-19):
楼主最后用TNT5002跑起来了没有?和NI TNT4882驱动方式一下么?

网友:
期待后续进展,楼主后面超时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