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求助,内置网口的单片机

楼主(2018-07-19):
如题,最近项目需要一颗内置网口的单片机,带两个和几个IO口,最好是100/10M的,至于单价么当然是越便宜越好啦。请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
MSP432E401Y TM4C1294

网友A:
不是有个w5500嘛,tcpip协议都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个w5500嘛,tcpip协议都带了

W5500不便宜

楼主:
TI的东西不考虑,太贵

网友B:
带网口的单片机也不便宜,还要加上PHY芯片,综合成本可能比W5500+便宜单片机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网口的单片机也不便宜,还要加上PHY芯片,综合成本可能比W5500+便宜单片机还贵 ...

肯定有更便宜的

网友:
LZ需要支持多复杂的网络协议?应用是否复杂?
如果协议不复杂,速度不需要很快,就用ENC28J60吧,配个便宜的普通单片机

网友:
沁恒的CH561/CH563可以到100M,但内置ROM和RAM太小

网友:
可以看看江苏沁恒科技CH561。

网友:
w7500p似乎很好

网友C:
w7500,自带单片机

网友:
PIC18F66J6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7500,自带单片机

w7500p的技术支持太差,代码看的我快疯了
CH9121 之类的转串口的吧....比较适合我这种RZ

网友:
引用 网友D:
w7500p的技术支持太差,代码看的我快疯了
CH9121 之类的转串口的吧....比较适合我这种RZ ...

兄台这么牛叉的人都遇上困难了,看来w7500真是烂到家了,本人确实也没用过的,这个推荐考虑不周

网友:
w7500p还好,坑自己慢慢填吧。

网友:
nuc972啊最简单

网友(2018-08-19):
最近有两个项目用了网口,
分别用的stm32f107 + ip101g和mt7628dan核心板,
感觉成本还是有些高;
最近想换成CortexM0单片机 + DM9051,不知道有多大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