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直流12V电机,上电就部分冒烟,MOS管就这个德性?

楼主(2018-07-19):
第一次做电机驱动电路,做了一个批次的产品,第一次上电,会有部分产品出现P ,或N 的驱劝mos管被击穿的情况,

有经验的老手,请指点一二, 实在是找不出原因。

网友A:
MOS驱动不够强?尖峰吸收不够?
击穿是GS击穿,还是DS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驱动不够强?尖峰吸收不够?
击穿是GS击穿,还是DS击穿?

基本上都是DS击穿,没有出现GS击穿的情况

网友:
外挂续流二极管?

网友:
呵呵,挂了怪MOS

网友:
这个管子电流最大6A,有点小。并且你这样设计,S1是P管的S极,电源可以一直通过SD间的二极管流向电机,所以你这里用这样的对管,是否不妥?

网友:
出了问题怪MOS管你也是人才,检查上下管有没同时导通,电机电流是否过大,加上续流二极管试下

网友:
上电即烧MOS,典型的上下管直通的现象。如果可以排除MOS管质量问题,就只能从驱动电路着手,是否可以保证上下管不会直通?

网友:
楼主,你这个电路我有点看不懂哎,马达的电源在哪里?

网友:
这电路是H桥么?
同侧半桥(如U5)里一个NMOS一个PMOS,门极还是反相驱动的,确定不是为了让两个MOS同时导通而短路炸管?

网友:
MOS管说:电路设计的不行,怪我咯?

网友:
你这,,,乱的,,,还是先好好学习一下mosfet的原理吧

网友:
是哪种电机,功率多大?电流多大?

网友:
八成是死区时间的锅

网友:
电机启动电流近乎短路,你给电机串个1Ω的电阻看是否改善。可以了再考虑加大mos容量

网友:
我的天。。。电路能不能画好点,可读性好差

网友:
你们看懂了吗?我还没看懂

网友:
什么单片机?STC这些51内核的吗?默认IO口是什么状态?

网友:
这是个什么电路?直流电机电子开关还是H桥驱动?

网友:
这保险丝,不保险啊!为啥管子炸了它都不管!

网友:
没有缓上电电路,应该单片机先上电,500ms后再給mos管上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