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层板,器件比较多,是电源线顶层底层来回穿比较好,...

楼主(2018-07-20):
如题。
打过空来回穿是不可避免的。
牺牲哪个比较好?

信号频率都不高,基本以数字信号为主。电源线电流也不大。

网友:
四层板不贵啊

网友A:
密度不高的话,信号线尽量打过孔也要走顶层,底层保持空荡荡的,电源如果能走顶层就走,不行就走底层,最后底层敷铜。

网友B:
四层板真不贵,舒服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四层板真不贵,舒服多了~~

随便一个简单的板子就用4层的,你们老板知道吗?

网友D:
楼上几位都说现在四层不贵了,那么现在四层相比双面贵多少?

网友:
如果底层铺地,电源尽量在顶层。不要让地有大的空洞,必要时多打几个过孔,把地从空洞变成筛子。

网友E:
要来回串就说明你布局布线不好,从根源去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几位都说现在四层不贵了,那么现在四层相比双面贵多少?

我某块板子按JLC的价格,8.5cm*8.5cm,1000pcs大概贵1,500RMB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来回串就说明你布局布线不好,从根源去优化

你这就是扯了,又不是DIP20的8051点个跑马灯的板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就是扯了,又不是DIP20的8051点个跑马灯的板子。

一般布局的时候会把电源的入口跟芯片的应用脚会规划到一块,然后一块一块区域都分好, 实际两层板也可以做到背面一个很漂亮的GND   或者只有少数几根信号线穿层

当然 特别复杂的芯片除外

网友:
价格差不太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布局的时候会把电源的入口跟芯片的应用脚会规划到一块,然后一块一块区域都分好, 实际两层板也可以 ...

不用特别复杂,你用stm32左边推一个并口带触摸背光的LCD,右边放3个predriver加6个NMOS带个三相电机外加两路电流检测和三路反电动势检测,下方两路RS485和一路IIC的温湿度传感器。电源轨有48V(电机),12V(predrive),5V(TTL客户接口),3.3V(stm32)。
哦对了,因为安装空间原因底层不能放元器件。
这板子很常规吧。

楼主:
我决定电源线穿来穿去了,反正特么电流又不大,处处有电容。要不然就要穿N根IO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随便一个简单的板子就用4层的,你们老板知道吗?

既然Lz纠结信号的问题,那估计对可靠性有要求,所以推荐4层。
目前所有产品都要过电磁兼容试验,稍微复杂的板子尽量不用两层板。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上几位都说现在四层不贵了,那么现在四层相比双面贵多少?

我这边批量 0.45 、0.78

网友H:
尽量把线走在顶层,尽量保证底层有一个完整的地平面。实在搞不定就上四层吧,免得调试或者过认证的时候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尽量把线走在顶层,尽量保证底层有一个完整的地平面。实在搞不定就上四层吧,免得调试或者过认证的时候痛苦 ...

嗯,指导思路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Lz纠结信号的问题,那估计对可靠性有要求,所以推荐4层。
目前所有产品都要过电磁兼容试验,稍微复杂 ...

不做,黑着卖。。。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特别复杂,你用stm32左边推一个并口带触摸背光的LCD,右边放3个predriver加6个NMOS带个三相电机外加 ...

光是三相电机走4层都很正常了,何况还要带并口LC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度不高的话,信号线尽量打过孔也要走顶层,底层保持空荡荡的,电源如果能走顶层就走,不行就走底层,最后 ...

+10086

网友I:
电工就是没眼界,总是把自己束缚得死死。。。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工就是没眼界,总是把自己束缚得死死。。。

你当玩科幻那,你不束缚自己能冲到光速不?naive...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特别复杂,你用stm32左边推一个并口带触摸背光的LCD,右边放3个predriver加6个NMOS带个三相电机外加 ...

好吧,看了下,你这个的需求,我做过类似的,是4层板的,才觉得走线合理些~~

2层板,按照这个板子的价值,你还要坚持的话,我就不知道是为什么了,呵呵

网友:
看什么板子了,做玩具呢就无所谓。要抗干扰就别省了,上4层。保证完整地。

网友:
不上四层做稳定需要功力。建议首先保证地线,然后保证电源,最后考虑数据线,电源地线尽可能别穿来穿去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这边批量 0.45 、0.78

那么贵?应该是0.045和0.078吧?

网友:
我的板子~没有高速信号的~全部正交布线包括电源线~地大面积~参考以前帖子图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么贵?应该是0.045和0.078吧?

嗯,你是对的,我少了个零。

网友:
直接电源连线,粗点。直接铺地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