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perCAM 2018-4-23版

楼主(2018-07-20):
旧版的CopperCAM不支持新的Gerber文件,现在基本不能用了。

用这个新的,我测试了一下AD18出的Gerber都是可以使用的,很好。又可以用雕刻机刻电路板了。

注册码:

LicenceName=SHANBUZAIGAO
LicenceAddress=YOUXIANZEMING
LicenceCity=SHUIBUZAISHEN
LicenceZip=8888
LicenceCountry=YOULONGZELING
LicenceCode=4165-6040-4092-2447-5108

楼主:
操作失误上传了两个。。。管理员帮忙删除一个吧。我自己搞不定了。

网友:
有机会试试

网友A:
谢谢LZ分享,之前是刷蓝油+雕刻机打过孔,但曝光总是弄不好,失败率蛮高的,现在基本都是买模块搭着玩,全刻还没玩过,找时间玩玩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LZ分享,之前是刷蓝油+雕刻机打过孔,但曝光总是弄不好,失败率蛮高的,现在基本都是买模块搭着玩,全 ...

曝光很好控。我买了一大堆紫外线LED,用洞洞板做了一块紫外线发光板。试几次就很好掌握曝光时间。固定高度照就行。
  发光板大于PCB版,或者把发光板抬高一点(但光源会变弱) 就不用担心光源不均匀。 等时间到。
另外注意蓝油稀一点,摇匀,千万不要聚在一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曝光很好控。我买了一大堆紫外线LED,用洞洞板做了一块紫外线发光板。试几次就很好掌握曝光时间。固定高 ...

谢谢坛友指导,我是用的是一条30cm左右的紫外灯管,高度参照卖家给的教程80-100mm,暴光时间2分钟左右,但是显影的时候总是很容易把连线都擦掉了,为了改善上蓝油的均匀情况,还买了模型用的喷笔呢,囧。。。

网友:
使用激光直接烧掉铜箔雕刻PCB, 需要生成 .DXF, 之前的版本一直生成不了完整的雕刻线条,这个试试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坛友指导,我是用的是一条30cm左右的紫外灯管,高度参照卖家给的教程80-100mm,暴光时间2分钟左右, ...

覆铜板要彻底洗干净,最好用丙酮擦一遍。

网友B:
补充一下 :我一般都是先用水磨砂纸打磨,用洗衣粉清洗,用水冲干净,让水自然滴下来,自然晾干。
另外,打印机一定要好,打印的地方不要漏光,否则会断线。
我用普通A4纸打印,涂上衣车油,让纸变透明,然后贴上去。并且要保证纸和板贴在一起。光是散射的,贴不紧也会导致断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覆铜板要彻底洗干净,最好用丙酮擦一遍。

谢谢大师,我是用医用酒精擦下然后自然风干的,下次买些丙酮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 :我一般都是先用水磨砂纸打磨,用洗衣粉清洗,用水冲干净,让水自然滴下来,自然晾干。
另外, ...

Thanks,看来我在铜板清洁上做的不足,只是简单用酒精擦下,另我用的是种透明的胶片好像叫菲林纸,喷墨打印机打印,然后用亚克力板上下垫着用夹子夹紧,开放式暴光,线宽都用到15mil或以上,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覆铜板要彻底洗干净,最好用丙酮擦一遍。

丙酮有俗称?我用牙膏要洗好久 不过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师,我是用医用酒精擦下然后自然风干的,下次买些丙酮回来试试  ...

自然风干不好的 现在环境颗粒多 放一会又脏了 最好还是用电吹风直接吹干 就开始上蓝油 如果不想上那要纸包起来

网友:
感觉雕得好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然风干不好的 现在环境颗粒多 放一会又脏了 最好还是用电吹风直接吹干 就开始上蓝油 如果不想上那要纸 ...

嗯,不过酒精也干的很快的,做下其他准备就干的差不多了,上油漆前还是会用眼镜布擦擦的啦~下次就按你方式做咯~呵呵

网友:
照片里的真漂亮

网友(2018-08-2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网友:
破瓢冷水,楼主的板子如果焊接的话,非常容易短路,清理短路会很花时间。

雕刻PCB,要实用,真还得铣掉不要的铜,整版或者焊接密集区域。

网友(2019-11-19):
你好,这个怎么360会报有毒?是真有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