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贴片, 大家看看指导指导

楼主(2018-07-20):
我第一次自己做贴片, 因为自己用, 量又很少, 就想着自己做.
使用的是买的日本千住的无铅锡膏, 从淘宝上买的, 但是买回来从东莞运过来, 里面的冰袋已经全部成了水, 联系卖家, 他说这没有问题, 7天以内都可以, 我想反正也到了, 就先用着吧.

某邦的丝印机, 说明书只有2页, 没有看懂, 但是联系淘宝客服以后, 他们给我发了视频, 早上装起来, 可以用, 感觉还行.

工艺曲线不知道, 我有个工程师定的, 他说要在260度等个40秒, 实际呢, 我发现PID没有设好, 到了257就上不去了, 到不了2度保温, 我就手动挺了.

烤出来的电路板有点发黄, 工艺曲线大家怎么设的, 能不能分享下

局部1

局部2

回流焊没有买, 从货架上翻出来一个小烘箱改的, 内部循环风烘箱, 法国人10年前的产品, 厚实的很, 烧到250多度, 外面感觉不到. 另外这里面有循环风的, 据说法国人可以做到任一点正负1度以内
我很纠结要不要把这个风去掉, 怕吹歪掉了, 但是拿出来, 感觉还好. 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
小烘箱的风扇去不得,它能让热均匀。如果风确实太大可以适当降低转速。

网友:
第一次做成这样真不错

楼主:
发黄不晓得什么原因, 没有找到合适的曲线.

网友:
烤箱不错,做的效果不错

网友:
丝印机好多钱一个?芯片是手工贴的吗?

网友A:
你这设备以及板子的密度浪费了这瓶焊锡膏了。淘宝上几十块钱的锡膏都足够了

网友B:
>某邦的丝印机, 说明书只有2页, 没有看懂, 但是联系淘宝客服以后, 他们给我发了视频, 早上装起来, 可以用, 感觉还行.
how much is 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设备以及板子的密度浪费了这瓶焊锡膏了。淘宝上几十块钱的锡膏都足够了 ...

我只是挑出来了一点点, 用牙签搅匀了, 我可没有用一整瓶, 没有那么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邦的丝印机, 说明书只有2页, 没有看懂, 但是联系淘宝客服以后, 他们给我发了视频, 早上装起来, 可以用,  ...

淘宝上有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挑出来了一点点, 用牙签搅匀了, 我可没有用一整瓶, 没有那么蠢

我的意思是完全不用这么好的焊锡膏,随便买几十块一瓶的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完全不用这么好的焊锡膏,随便买几十块一瓶的就够用了

呵呵, 这还好啊
要做就做最好的, 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做这个.
在摸工艺的阶段, 我肯定是用好的, 不然出了问题不晓得在哪里.
这样起码可以排除是锡膏引起的问题.

网友C:
这温度控制器是自己做的吗,有推荐的没,谢谢

网友D:
好奇贴片怎么搞的,我的总是手抖

网友E:
板子发黄,是不是因为排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奇贴片怎么搞的,我的总是手抖

多练习几次就不抖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挑出来了一点点, 用牙签搅匀了, 我可没有用一整瓶, 没有那么蠢

楼主,焊膏是用牙签抹上去的吗

网友G:
70 ,100 ,150 ,170 ,190 ,220 ,250 然后 关加热冷却, 或者设置个比较低的温度
以上每种温度30S,你找废板涂点锡膏试一下能不能化,不能熔化把每档再加10秒,或者温度加10度测试下。

120度烤了24分钟,用不着这么长时间呀。

网友G:
锡膏使用有点要求的,不然容易坏,
储存要冷藏,使用前要回温防止结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焊膏是用牙签抹上去的吗

用牙签搅拌啊, 用专用工具还要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温度控制器是自己做的吗,有推荐的没,谢谢

我们公司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锡膏使用有点要求的,不然容易坏,
储存要冷藏,使用前要回温防止结露。

谢谢, 真是专业, 锡膏我放冰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发黄,是不是因为排烟不好

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升温速度太慢了, 这个旧烘箱升温速度极限只有15度/分钟,  达不到3度/秒得要求. 我还得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70 ,100 ,150 ,170 ,190 ,220 ,250 然后 关加热冷却, 或者设置个比较低的温度
以上每种温度30S,你 ...

我试试, 我按你得说弄个废板试试看,谢谢指导哈

网友:
看起来效果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升温速度太慢了, 这个旧烘箱升温速度极限只有15度/分钟,  达不到3度/秒得要求. 我还得改 ...

发黄应该是时间太长了。传感器尽量放板子上测温度。

回流之前升温速度都是要求不能快。

网友:
看着挺好了

网友H:
楼主接单吗?不如收费接单吧,我的可以给你贴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接单吗?不如收费接单吧,我的可以给你贴贴

我这才是初学,  哪里有接单的水品, 大哥不要笑话了.

网友:
发黄是我以前最头大的事,其实这东西最关键是加热后挥发出来的东西及时排掉就没事,如果烘箱容积小,可以加个小的高温风扇,达到一定温度时,启动往外排风,但劲儿别太大,以免影响升温

网友:
我也烤箱改了一个,整个回流焊的过程3.5分钟,最高

网友:
温度240度,10秒。淘宝上垃圾焊锡,出来的板子非常好。烙铁焊接的时候,加热是按秒算的,楼主加热时间太长了,cpu没坏?

网友:
烤时间太长了,mcu脚似乎都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