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电流互感器时磁芯和匝数比应该怎么计算?我要绕几个

楼主(2018-07-20):
就这种

要检测的电流是交流,频率在50~1000Hz,大小在10mA~1000mA,
变比越小越好,这样放大电路比较容易做

从未做过磁性部件设计
我在网上看了好几个设计文档都有点云里雾里的
磁芯我看有尺寸,有截面大小,还有材料类型的区别,但是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计算和选型
匝数在哪个数量级?我看有些成品的互感器说变比在1:50,是指副边50匝吗?

网友:
看他的电流比啊,有20A/20mA的,和5A/5mA的。10mA~1000mA,你可以选那种5A/5mA,负载电阻可以用100欧,线直穿时(1T)10mA时电压输出是1mV。1A输出0.1V。如果你最大电流确定不大过1A时,可以多绕几匝,最好不超过5匝就行,得到的数值就能大一点,后面加上个10倍放大就可以直接进单片机了

网友A:
磁芯尺寸和饱和电流有关,你不用看它,你只要看它规格书上的最大电流就好。材料类型你要求不高的话,就两种,工频和高频,工频一般是硅钢带,高频一般是铁氧体,两个不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芯尺寸和饱和电流有关,你不用看它,你只要看它规格书上的最大电流就好。材料类型你要求不高的话,就两种 ...

我原边电流的幅值是10~1000mA,频率是50~1000Hz,那是不是用硅钢片的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原边电流的幅值是10~1000mA,频率是50~1000Hz,那是不是用硅钢片的就行了?

直接就用市面上的5A/5mA的普通微型那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就用市面上的5A/5mA的普通微型那种就可以了

谢谢,买了5A/5mA,副边要求100欧的
不知道LM358能不能放大这么小的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买了5A/5mA,副边要求100欧的
不知道LM358能不能放大这么小的信号

最好是用低失调的,如圣邦威的SGM8552之类的,一般都是100欧负载后,用运放做一个精密全波整流,再放大

网友A:
也可以用一个电表芯片RN8209之类互感接法,然后直读寄存器就好

网友:
貌似楼主不是电力行业的
电力行业的剩余电流互感器,跟你需要的规格完全一样
额定1A,最大能测到5A,当然也看电路设计
输出额定0.5mA,我们一般用500欧采样,如果要求过载能力,可以不放大,直接把采样信号送入MCU

网友B:
他这个是今年TI杯天津题,是要求绕一个线圈,同时要求
且能使电流环路电流峰峰值是任意波发生器设置电压峰峰值的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是今年TI杯天津题,是要求绕一个线圈,同时要求
且能使电流环路电流峰峰值是任意波发生器设置电压峰 ...

我是广西的
我们打算把问题简化一点
今天买了互感器了
用单电源的差动运放电路做
OPA2277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广西的
我们打算把问题简化一点
今天买了互感器了

买的互感器可以?题目不是要求自己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互感器可以?题目不是要求自己绕吗?

买来测试其他模块工作正常与否

网友:
广西那个高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一个电表芯片RN8209之类互感接法,然后直读寄存器就好

大哥你好,我最近用互感器测电流,直接串了一个电阻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发现不同的负载,测出来的电流偏差很大,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好,我最近用互感器测电流,直接串了一个电阻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发现不同的负载,测出来的电流偏差 ...

和那个电阻的阻值有关,电阻越大非线性就越差,一般最好不要超过200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和那个电阻的阻值有关,电阻越大非线性就越差,一般最好不要超过200欧。 ...

谢谢回复,我现在用的电流互感器是DL-CT08CL10(30A-15mA),采样电阻用的是2欧姆。我买了一个现成的功率检测插座
然后用的吹风机测试,我发现吹风机不同的档位,两边测出的误差不同,吹风机开最大和最小档位,误差在0.15以内。但是中间
档位就差1.2A多了,一直不得其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我现在用的电流互感器是DL-CT08CL10(30A-15mA),采样电阻用的是2欧姆。我买了一个现成的功率 ...

你这个是普通电能芯片检测的,这类芯片有个BUG,就是非正旋波时误差会非常大。特别是可控硅斩波调压和二极管半波整流降压。比如一个200W风扇,用可控硅调压时,最小时大约20W,这类功率插座显示依然会有160多W(实测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普通电能芯片检测的,这类芯片有个BUG,就是非正旋波时误差会非常大。特别是可控硅斩波调压和二 ...

哦,那我要比较测量准确最好还是用电子负载来测试比较好对吧?  对了,我的应用环境会测量可控硅斩波调压后的设备电流,那么
用什么方法测这个电流会比较准确的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那我要比较测量准确最好还是用电子负载来测试比较好对吧?  对了,我的应用环境会测量可控硅斩波调压 ...

好像有专门的电能芯片可以检测这类非正常波的。如果不要求瞬时值,可以先用精密全波整流,再加一级放大输出有效平均值

网友:
谢谢指点,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