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市电L/N间能否并联浪涌保护器

楼主(2018-07-20):
室外设备,箱体内接入市电经过空开后,L/N接了2P浪涌保护器,但实际应用中,浪涌保护器都没有接地,成了摆设。
要求用户可靠接地是不现实的了,那么能不能加1P浪涌保护器直接并联在L/N直接,起到一定的放浪涌能力呢?有没这样的行业应用案例?

网友:
在变电所里,N和地 就是一根线

只不过到了用户端,由于各种原因,N和地才有了差异

楼主:
找了很久,都没有导轨式浪涌保护器并联在L/N两端的用例。

楼主:
开关电源输入端都是并联压敏电阻的,但是就没看到过导轨式的浪涌保护器并联在L/N上的,不知道有没区别

网友:
浪涌保护器必须要接PE线,雷电的电流是差模电流,如无PE线,无法泄放,造成MOV损坏的几率加大,并联SPD是无效的,必须要接PE线。

网友:
看你做什么用啦,LN直接放置MOV(SPD)本身没问题啊,如果是LN之间有一个4000V的浪涌,市面上大多数工控产品,可能都挂啦。

如果你有,那就能抗住。

本身mov就应该放置在L N  PE之间,至少需要三个,MOV的失效可能会是短路,所以需要加温度保护。

网友:
  你需要的是,隔离变压器,工控可靠第一,意味着不差这个的钱,,,然后在后端处理这些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