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种PCB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2018-07-21):
       最左边的颜色明显发黄,是进口的,中间是最通用的RF4材质做出来的,中间明显发黑,右边的也是普通RF4材质,没有盖油也发黄,但还是没有进口的黄。
因为电路板一直放在潮湿的地方,侧面进水也会导致结果不准确,进口的侧面就防水,看着也不像刷了涂层,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进口可能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A:
高TG材料也是黄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TG材料也是黄芯的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请问您知道高TG材料侧面防水么?高TG材料也好多种吧,具体是什么材质的板?

网友:
可以用包边工艺啊,防水不是问题。比你从板材上解决靠谱,不过价格不便宜

网友:
板材分为白芯料及黄芯料之分,以TG无关,只是玻璃布不一样而以

楼主:
感谢大神们的指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