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文件共享弹不出输入密码的对话框如何解决

楼主(2018-07-21):
如题,设置了一个共享,有用户名和密码。其他电脑访问时提示如下图,弹不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对话框。百度了半天也未能解决。谢谢。

楼主:
折腾了一个下午了  网上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就是对话框出不来。求大神赏赐招。  客户端是 win7 64位专业版  服务器是 windows server 2008 R2

网友:
试试这样:
\\用户名:密码@192.168.1.200\工程部

另外你可以参考下面这个连接
https://blog.csdn.net/XSL1990/article/details/20375237
大概内容就是用net use * /d命令

网友A:
方法1:控制面板\用户帐户和家庭安全\凭据管理器,然后添加WINDOWS凭据,输入网络计算机的地址如//192.168.1.1,账户和密码就可以了!

方法2:
可以用
net use \\电脑名 /user:账户名 密码
做成批处理来替代记忆密码

方法3:打开控制面板——用户账户——管理您的凭据,然后添加windows凭据,添加您要访问的服务器的凭据,然后保存。下次访问服务器的时候就会自动连接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添加的?
检查一下本地安全策略(secpol.msc)
本地策略/安全选项/网络访问:不允许存储网络验证的密码和凭据(禁用)

方法4:windows 7系统的凭据管理,是用来记录用户需要系统记住的使用过的帐号的密码,你可以通过凭据管理功能一次性的输入或删除多个帐号和密码。
点击【开始】-【控制面板】-【凭据管理器】打开凭据管理,在“普通凭据”栏,你可以看到你平时使用的记住了的无线连接或网上邻居登陆的帐号的密码。如果你想删除其中的一些凭据的话,你可以点击向下箭头,在展开的详细信息中选择删除;如果你想添加网上邻居访问凭据或无线连接等凭据的话,只要点击【添加普通凭据】,然后填上你要访问的地址,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了。
这个功能对局域网内多台电脑设置访问权限时,是最方便快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1:控制面板\用户帐户和家庭安全\凭据管理器,然后添加WINDOWS凭据,输入网络计算机的地址如//192.168. ...

非常感谢,我试试这net use我下午试过了 不行

网友:
把本地保存的凭据删了就行

网友:
呵呵,我以前也遇到过!不过后来用ccleaner软件清除了网络密码

网友:
你server和win7端开启了guest组和用户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