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矢量控制是如何判断磁场定向准确的?(一直没...

楼主(2018-07-21):
小弟在调异步电机矢量控制(转子磁场定向),在调试时,对于如何判断磁场定向已经准确,一直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指标(原理)来衡量。

1. 闭环矢量控制;
2. 无速度传感矢量控制。

哪位有经验的兄弟能给点提示?

网友A:
推荐一本书,高性能变频调速及其典型控制系统

网友B:
1,低速最小的电流出最大的力(类似MTPA)--->定向准确
2,给纯d轴电流 不出力 --->定向准确

PMSM的观点 供参考

网友C:
ACIM,指标跟闭环矢量比较吧,特别是启动力矩

网友:
准确与否主要是看同样转矩下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本书,高性能变频调速及其典型控制系统

嗯,这本书我有,当然没完全看明白,不知重点看哪个章节有讲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IM,指标跟闭环矢量比较吧,特别是启动力矩

闭环矢量也存在定位不准的可能性吧,闭环只能测机械轴速,还需要根据模型算转差,进而算电角度?

其实问这个问题,就是想看看大家是怎么调异步矢量控制的,怎么判断定向是否准确,才能知道调试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低速最小的电流出最大的力(类似MTPA)--->定向准确
2,给纯d轴电流 不出力 --->定向准确

PMSM这种方式直接套用过来,恐怕行不通吧?

网友C:
闭环简单的多,电机参数准确,算滑差频率,加上机械频率,就是转子的同步频率,积分就是转子的磁场角度了,所以,闭环控制,电机参数准确的话,就没有没什么大的问题了,即使电机参数不准,lr/rr加一个系数,试也试的准啦。
话说,lz用的什么方法?开环矢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闭环简单的多,电机参数准确,算滑差频率,加上机械频率,就是转子的同步频率,积分就是转子的磁场角度了, ...

在学习无速度传感矢量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闭环简单的多,电机参数准确,算滑差频率,加上机械频率,就是转子的同步频率,积分就是转子的磁场角度了, ...

对的,其实就是相知到“试也试得准”,试到什么程度为准,用哪个指标去衡量?

网友:
固定力矩,电流最小就是最优

网友C:
上传一份SVC的论文,还有一本书,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传一份SVC的论文,还有一本书,供你参考

嗯,非常感谢,那本书我买了一本,实用性确实比较强。

多问句,你是在企业做还是?是变频器方向?

网友:
在公司,做变频器的,在深圳。

网友:
这本书不只是实用性比较强,相传那个主编在安川待过,里面的东西基本跟安川的很像。

网友:
那本书是不错,可惜啊只有理论,要自己弄出实用的,难!

网友:
         做出实用的产品难度还是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