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raspberry-pi-3B-IIC-错误后重置

楼主(2018-07-21):
编译平台 :python

库:smbus-cffi link

问题是这样:现在 IIC 一旦出错我现在只用 热重启系统,

硬件情况
pi@raspberrypi:~ $ sudo i2cdetect -l
i2c-1   i2c             bcm2835 I2C adapter                     I2C adapter

pi@raspberrypi:~ $ sudo i2cdetect -y 1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0:          -- --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 -- -- -- -- --
20: -- -- --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 -- -- -- -- -- -- --
40: -- -- -- -- -- -- -- -- -- -- -- -- -- -- -- --
50: -- -- -- -- -- -- -- -- -- -- -- -- -- -- -- --
60: -- -- -- -- -- -- -- -- 68 -- -- -- -- -- -- --
70: -- -- -- -- -- -- -- --
pi@raspberrypi:~ $

网上找到的办法: link 不起作用

On Raspbian I can disable the I2C driver with
sudo rmmod i2c_dev
sudo rmmod i2c_bcm2835

I can re-enable it with
sudo modprobe i2c_bcm2835
sudo modprobe i2c_dev

请问有没有命令什么的能够软件单独复位 iic

网友:
LZ  连什么外设,怎么要复位?

网友:
话说现在不是有专门的rsp区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