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了一个爆闪灯,运行了一个月左右电容漏液、鼓包

楼主(2018-07-22):
求助:做了一个爆闪灯,运行了一个月左右充电电容漏液、鼓包,不能充放电了,
求助论坛大神指点迷津,我猜想的原因有
1、电容买的假的,造成温度范围和充放电次数达不到
2、放电控制IGBT管的驱动板需要改进
3、充放电的控制程序不合理
希望大神们能够指点一二

网友:
内阻引起的发热,大电流快速充放使用的你要用超低的内阻的

网友:
电解电容吧?多用几个并联,然后再并联小容量的陶瓷电容。

网友:
1千个1u小电容并联比一个1000u大电容内阻小的多的多

网友A:
用氙气灯还是led?有专用于氙气闪光灯的高压电解电容,可以承受瞬时大电流冲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氙气灯还是led?有专用于氙气闪光灯的高压电解电容,可以承受瞬时大电流冲击 ...

大侠 推荐一款氙汽灯的高压电容吧

网友:
应该是电容原因,就像电容式点焊机,差一点的电容点几十回就废了

网友:
这种要用专用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 推荐一款氙汽灯的高压电容吧

网上找一下 photo flash capacitor

网友:
楼主把图共享出来,一起改进一起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