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声音小的空压机

楼主(2018-07-22):
声音越小越好.18L以上的容量.家用.坛友们见多识广,希望能找到一台静音性能相对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也想知道,同问

网友A:
我也需要。我是贴片机,用气量不大的。

网友:
要求高,就到实体店现场去挑选,合适就买。

网友:
找牙科用的,感觉声音很小。

网友:
上次就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还是同样的回答:声音小买牙医那种啊 用起来不错的。

网友:
牙医用空压机

网友:
有一种静音空压机,不是汽缸型的,
汽缸空压机声音总会很大

网友:
楼上说的是螺杆式空压机 ,体积小  ,产量大,声音低,价格就呵呵  普通的空压机是活塞式的

网友:
用螺杆式空压机,声音小很多

网友B:
企业用就用螺杆式空压机
我们用的就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企业用就用螺杆式空压机
我们用的就是这种

这个太巨型了...

网友:
冰箱空调之类的空压机不行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需要。我是贴片机,用气量不大的。

请教一下,贴片机吸气用什么做?有推荐的吗?最近也打算 DIY 一个贴片机。

还是说,一个空压机既可以吸也可以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贴片机吸气用什么做?有推荐的吗?最近也打算 DIY 一个贴片机。

还是说,一个空压机既可以吸 ...

吸气用的是真空泵。DIY贴片机看到别人用的“电动吸笔真空泵”,你在假货宝搜搜。

网友:
我淘宝买了台黑色奥斯特,反正就是爆款那种,用着还行,不过我用的频率不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吸气用的是真空泵。DIY贴片机看到别人用的“电动吸笔真空泵”,你在假货宝搜搜。 ...

谢谢,找到一个更好的关键词:5V / 12V 电动真空泵

另一个麻烦的问题,吸头买那家的?看了好多都是大厂的配件,各种各样都不兼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找到一个更好的关键词:5V / 12V 电动真空泵

另一个麻烦的问题,吸头买那家的?看了好多都是大厂 ...

有个贴片机DIY论坛,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