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中央配电盘求助

楼主(2018-07-22):
如题:
从自动化转向汽车电气设计了,好多的东西不知道哪里去找,来论坛求助,希望论坛里做这方面的坛友指点一二。谢谢。
大楷说下:
厂子不大,年产量100以下吧。属于那种小型的组装的工厂。
主要生产特种车(牵引车之类)的。
从我接手电气设计后,经历过以下几个阶段
先前都是铁板上打孔安装线槽,铁板上固定继电器的方法,如图

这种方法制作太麻烦,现有的线束外协厂基本都不给做
做这么一个盘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而且要对原理图特别了解的师傅才能做
在人工成本高涨的年代。成本上也增加不少,另外占的面积也太大。

中间各种原理改成了这样的

把继电器和保险焊在PCB板子上,用插件和其他器件连接。
这种的刚刚觉得用的还行。
随着时间的延长,当继电器损坏后,发现根本无法更换(PCB做的3mm厚,双面板),继电器都是6脚,8脚的
根本无法更换,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坏掉的也多。售后部已经反映n多次,多次质量会发难,领导也不满意。
签与此,改进了这样的

这种是定制的,一般都是大厂批量。线束厂有采购,才有
一断大车厂不用了,也就只剩配件采购了
也就是货源不稳定。只能跟着改。
也不是长久之计。

后来度娘了下,发现汽车配电盘的种类很多。
在后来就有了这个帖子。
看下图

这是某型车的中央配电盘。
保险+可拔插的继电器+插头
问题来了
1:这种配电盘的熟料件都是定制的么?
2:配电盘的继电器插件和保险插件都是哪里采购的。某宝没有找到,只找到这样的

另外保险座也找了,但都没有好的。
3:大电流的连接插件,PCB焊接式的哪里有采购。也没有找到。

谢谢。

网友A:
pcb+带锁扣继电器插座+标准线束

网友B:
看到接线排、线槽、线号套管这些是设备电器箱里的东西。但保险丝、继电器却是车用的电器。这两者怎么会用到一起来的?这是设备的配电柜?

网友C:
你可以把继电器,插头之类全部设计成标准件,记得防呆,然后用什么插什么,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带锁扣继电器插座+标准线束

带锁扣的继电器座在哪里能买到
某宝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接线排、线槽、线号套管这些是设备电器箱里的东西。但保险丝、继电器却是车用的电器。这两者怎么会用到 ...

被你说对了
原来就是这样用的。
"中西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把继电器,插头之类全部设计成标准件,记得防呆,然后用什么插什么,很简单。 ...

继电器座和插座不知道去哪里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座和插座不知道去哪里找?

你可以继电器做成模块板,然后上面焊上宽铜插啊。具体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座和插座不知道去哪里找?

某宝搜索车载继电器就有啊

网友:
某宝搜索“焊接插簧”,用这个+一块PCB+亚克力(塑料)板,应该能解决LZ的问题了吧。

网友:
手机上不了图,要不发些公交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被你说对了
原来就是这样用的。
"中西结合"

车辆线束有自己的标准,考虑到运行中振动的会磨损导线的绝缘层,用线槽是不合适的。

网友:
车载标准和工业标准不一样,你所做的东西,一般的汽车线束厂都能搞定,也可以买现成的配电盒改一下。

网友:
自己定一款花不了很多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继电器做成模块板,然后上面焊上宽铜插啊。具体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

主要是想做成继电器可拔插的。
不知道用那样的pcb座(铜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辆线束有自己的标准,考虑到运行中振动的会磨损导线的绝缘层,用线槽是不合适的。 ...

是的。
现在的都取消了线槽那样的结构

网友D:
商用车有拼装的座,继电器、保险丝插入座,后面是线束厂的接插件一个一个插。
轿车上的都是定制的,有很多种做法,我们厂里是PCB布线在里面,主机厂之间可以装。
还有一种是没有线路的,要线束厂一根一根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商用车有拼装的座,继电器、保险丝插入座,后面是线束厂的接插件一个一个插。
轿车上的都是定制的,有很多 ...

这边基本都是研发类的,批量不多。
拼装的看到的少。好像都是类似塑件厂做好的。
有2--50路保险不等。
现在主要是想自己设计一款,带pcb的。不知道pcb上的链接件哪里能找到。
还有就是外壳,都是开模定做的么?

网友:
楼主一年一百台以下,淘宝搜下:汽车继电器座 pcb,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边基本都是研发类的,批量不多。
拼装的看到的少。好像都是类似塑件厂做好的。
有2--50路保险不等。

我们厂里全部自己开模的,插片、插簧冲床打的,焊在在PCB上,护套直接做塑料外壳上面。一个月几千的量会赚钱。

网友D:
https://s.taobao.com/search?init ... &source=suggest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边基本都是研发类的,批量不多。
拼装的看到的少。好像都是类似塑件厂做好的。
有2--50路保险不等。

PCB上的插件看10L回复。
外壳可以用成品塑料接线盒,PCB上插件定位用塑料或亚克力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上的插件看10L回复。
外壳可以用成品塑料接线盒,PCB上插件定位用塑料或亚克力开孔。 ...

谢谢。
等这几天,把原理图整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s.taobao.com/search?initiative_id=tbindexz_20170306&ie=utf8&spm=a21bo.2017.201856-taobao-ite ...

某宝看了,这种焊在板子上的,还有其他的形式吗?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看了,这种焊在板子上的,还有其他的形式吗?
谢谢。非常感谢。

车规继电器都是标准的,看你选的型号,找个有一种的,发给他看下,有没有其他的就好。
如果实在没有,继电器的插片也是标准的,量下尺寸找焊接的插簧也可以。

网友(2019-01-11):
楼主是做机场飞机牵引车的么?是的话我们就是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