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Pv6网络下如何组建局域网?网址特点和IPv4一样吗

楼主(2018-07-23):
对IPv6很好奇,就是如何确定是局域网,在IPv4时,有内网地址如:192.168.0.1-----192.168.0.254这样的网址;

在IPv6 时每粒沙子都可以有网址,这个网址是可以独立拿到公网去用,那怎么确定一个局域网呢?

请大侠指教。

还有一个问题:两个独立IP地址,一个是威海的,一个是惠州的,那么当威海的IP地址去连接惠州的地址,怎么找到的?

是不是威海的IP发起到济南的要求,再从济南连接到惠州,若是如此的话,独立IP地址,还是离不开一个一个的中心点吗?

网友:
[IPV6]整理IPV6地址格式及分类

IPv4共4字节,表示方式为 192.168.10.1
注意:10不能写成010,不然被当成8进制处理了。

IPv6是16字节共128bit,而不是6字节。
使用16进制表示,每2字节1段(Big Endian),使用冒号做分隔符。
示例  2001:200:dff:fff1:216:3eff:feb1:44d7 (http://www.kame.net)

不过一般地址中都有好多0,且表示网段时有更多的0,一般都是去掉前导0。
也可以使用两个冒号表示连续的0,因为IPv6地址长度是已知的,展开即可。
当然,这种缩写只能使用一次。

如下3种写法是同一个地址
2000:0000:0000:0000:0001:2345:6789:abcd
2000:0:0:0:1:2345:6789:abcd
2000::1:2345:6789:abcd

同IPv4一样,IPv6同样分单播地址和多播地址。

单播地址(Unicast IPv6 Addresses)

1. 可聚合的全球单播地址(Aggregatable Global Unicast Addresses)
可在全球范围内路由和到达的,前三个bit是001
例如   2000::1:2345:6789:abcd

相当于IPv4里面的global addresses。 (8.8.8.8)

0010 ==> 2xxx::
0011 ==> 3xxx::
所以只有2和3开头的地址才是公网地址,因IPv6地址总量庞大,所以短期内应该不会看到3开头的地址了。

2. 链路本地地址(Link-Local Addresses)
用于同一个链路上的相邻节点之间通信,Ipv6的路由器不会转发链路本地地址的数据包。
前10个bit是1111 1110 10,由于最后是64bit的interface ID,所以它的前缀总是 FE80::/64
例如   FE80::1

相当于IPv4里面的169.254.0.0/16地址。

3. 站点本地地址(Site-Local Addresses)
对于无法访问internet的本地网络,可以使用站点本地地址,它的前10个bit是1111 1110 11,它最后是16bit的Subnet ID和64bit的interface ID,所以它的前缀是 FEC0::/48。

相当于IPv4里面的private address(10.0.0.0/8, 172.16.0.0/12, and 192.168.0.0/16)

在RFC3879中已放弃,它在RFC4193中被ULA取代。

4. 唯一的本地IPv6单播地址(ULA,Unique Local IPv6 Unicast Address)
在RFC4193中标准化了一种用来在本地通信中取代单播站点本地地址的地址。
ULA拥有固定前缀 FD00::/8 ,后面跟一个被称为全局ID的40bit随机标识符。

5. 未指定地址(Unspecified address)
0:0:0:0:0:0:0:0 或者 ::
当一个有效地址还不能确定,一般用未指定地址作为源地址。
未指定地址不能作为一个目标地址来使用,一般在程序中用来监听所有地址 。

6. 回环地址(Loopback address)
回环地址 ::1 用于标识一个回环接口,可以使一个节点可以给自己发送数据包。

相当于IPv4的回环地址127.0.0.1。

多播IPv6地址(Multicast IPv6 Addresses)

前8个bit为1111 1111,
其中 FF01:: 到 FF0F:: 的多播地址是保留专用地址
FF01::1 节点本地范围所有节点多播地址
FF02::1 链路本地范围所有节点多播地址
FF01::2 节点本地范围所有路由器多播地址
FF02::2 链路本地范围所有路由器多播地址
FF05::2 站点本地范围所有路由器多播地址

网友:
IPv6的Scope:Host Link Global

系统IPv6地址解析:

C:>ipconfig
以太网适配器 本地连接 3:

   连接特定的 DNS 后缀 . . . . . . . :
   IPv6 地址 . . . . . . . . . . . . : 2001:470:f2a2:2fe2::2 (公网IP)
   本地链接 IPv6 地址. . . . . . . . : fe80::3cf9:8f15:49e3:5d6c%45 (内网IP)
   自动配置 IPv4 地址  . . . . . . . : 169.254.93.108
   子网掩码  . . . . . . . . . . . . : 255.255.0.0
   默认网关. . . . . . . . . . . . . : ::

root@aozima:~# ifconfig
lo         Link encap:Local Loopback
          inet addr:127.0.0.1  Mask:255.0.0.0
          inet6 addr: ::1/128 Scope:Host
          UP LOOPBACK RUNNING  MTU:65536  Metric:1

venet0    Link encap:UNSPEC  HWaddr 00--00-00-00-00-00
          inet addr:127.0.0.2  Bcast:0.0.0.0  Mask:255.255.255.255
          inet6 addr: 2a01:4f8:161:5328::93a:4589/128 Scope:Global
          inet6 addr: 2a01:4f8:161:5328::975:2944/128 Scope:Global

网友:
上传几个IPV6抓包供对比

网友:
1、IPv6也有本地地址(站点本地和链路本地)。
2、每个节点只要明白自己要把数据发给相邻节点中哪一个就行了,不需要知道完整的路径。威海的快递小哥不需要知道惠州的地址,嗯,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惠州这地方,但包裹仍能顺利送达。想想自己是怎么收到包裹的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