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用打磨的方式去掉印在芯片上的字啊

楼主(2018-07-23):
如何不用打磨的方式去掉印在芯片上的字啊,

网友:
用雕刻机,用激光

网友A:
淘宝上有看到一种去字笔,没用过,不知道有行不行,用过的说说看,楼主如果购买了,也来汇报一下

网友:
环氧树脂 涂抹

网友:
感觉加法的方式都容易被去除而显露出原来的字,还是用减法靠谱,即使这样,想破解你芯片型号的人还是有各种手段的……

网友:
王水应该也可以

网友:
防君子么?小人防不了

网友:
三肖基甲苯

网友:
应该是涂牛屎胶吧

网友B:
我想知道为何不用打磨的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为何不用打磨的方式。

1.磨贴片封装的比较费时,
2.稍不注意就把芯片给磨出来了!

网友:
涂环氧树脂,邦定IC那种更结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磨贴片封装的比较费时,
2.稍不注意就把芯片给磨出来了!

您需要激光打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需要激光打标机

是好多年前了!现在供应商可以直接发无标识的片子!或者按照要求打字!

网友:
要是能买裸片自己做封装最好!

那帮搞破解的都发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看到一种去字笔,没用过,不知道有行不行,用过的说说看,楼主如果购买了,也来汇报一下

不好用,上一段时间刚买过,对部分芯片好用,但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用,上一段时间刚买过,对部分芯片好用,但不多。

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用,上一段时间刚买过,对部分芯片好用,但不多。

是不是对激光丝印的不好用,对油墨丝印的可以用?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用,上一段时间刚买过,对部分芯片好用,但不多。

看看效果,来个图,,,看哪些可以用,哪些不能用

好用,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看到一种去字笔,没用过,不知道有行不行,用过的说说看,楼主如果购买了,也来汇报一下

这种笔会不会用酒精擦一下就恢复原貌了?

网友:
不要用加法。。。。。减法才是最靠谱的。

减法理论上就没办法复原。

楼主:
用笔的方法,等我上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笔的方法,等我上图啊。

嗯。等呢。

网友:
同等,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手持的打磨机,应该可以吧~~

网友F:
熟悉的人看一眼芯片管脚的接法就知道是啥芯片了,如果是ST的芯片打了也白打,我都能一眼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熟悉的人看一眼芯片管脚的接法就知道是啥芯片了,如果是ST的芯片打了也白打,我都能一眼看出来 ...

如果让你看不出是st呢

网友:
建议用激光

网友:
电烙铁碰一下

网友:
这应该找上海交大的陈进,人家是这方面专家

网友:
深圳有专门搞翻新的,可以找他们用激光把原丝印抹掉打新的,换个引脚类似的其他品牌的丝印打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笔的方法,等我上图啊。

用笔的效果如何

楼主:
用笔的话,基本没有太大效果,建议用减法

网友:
砂纸磨两下就去掉了

网友:
量不大的话,电磨

网友:
微型砂纸机

网友:
激光靠谱些

网友(2019-02-18):
》现在供应商可以直接发无标识的片子!或者按照要求打字!
Do you mind to share which IC supplier?

网友:
在表面滴一滴环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