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本的winrar有广告。

楼主(2018-07-23):
winrar我使用了几年了,最近解压客户发来的压缩包总是出错。当时以为是损坏了。让客户重发。结果每次都是出错,客户说他那边正常打开。我下载最新版本的winrar安装后确实是可以打开。但每次使用时都会弹出一个讨厌的窗口。有没有办法去掉?

网友:
最近几年的免费版不是一直都有广告吗?

网友:
中文版都有广告的,,想没广告只有英文版

网友:
给钱注册,最简单的去广告办法。

网友:
免费版本的弹弹广告没问题

网友:
注册机,或者用7-zip

网友A:
新的RAR 5.50以上版本启用RAR5格式文档了, 压缩时可选择RAR5,或RAR4格式兼容旧版本,  低于5.50的以下版本的不支持RAR5格式..  我这有 无广告的, 有需要上传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右击解压

不要选择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的RAR 5.50以上版本启用RAR5格式文档了,  所有低版本的不支持..  我这有 无广告的, 有需要上传 ...

传一个吧,我现在是5.10的

网友:
免费的软件打开只弹个窗也还好了,可以接受。至少没有软件界面上插广告,或者半边界面是广告,也没有开机弹窗,点关闭却是打开广告。更没有动不动帮你装点其他的软件。如果这样都接受不了,那就花钱买个注册版

网友:
有绿色版的。不过反正不经常用,广告弹出一下关一下就试了

网友C:
注册了还是有广告,无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注册了还是有广告,无解

注册了还有? 那你不找售后反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一个吧,我现在是5.10的

网友:
一直用WINRAR4.2,最近有2个RAR文件解压不了,原来是版本太低。
更换新版后,解压出来了。

网友:
好的,谢谢,刚刚看了一下.5.10就已经有RAR5格式了,应该是5.0开始就有的吧.

我原来5.10版本的,这里是RAR5,为什么装了这个5.60的反倒变成RAR4了

PS:我知道了,前面的RAR默认就是RAR5了,后面的RAR4是之前的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册了还有? 那你不找售后反应啊.

刚才从网上下个烈火5.60的高版本,一切安静了

网友D:
表示已经不用新的了

网友:
烈火版吧,没有广告,唉,中文的注册了也有广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册了还是有广告,无解

有两个官网,一个注册之后还有广告,一个没有。

网友:
要去国外下载

网友:
确实注册了还有弹广告,
所以,我用烈火修改版

网友:
我们基本输出zip文件,太多国外客户根本没买winrar

网友:
7zip吧,兼容。

网友:
winrar好久不用,解压用7zip,支持的格式比winrar多得多;压缩用zip格式,通用性更好,压缩率差不了太多

网友:
winrar官网的免费版几年前就有广告了,下载以前的破解版吧

网友E:
推荐Bandzip,免费无广告,最贴心的功能就是自动解压,不用担心顶层是多个文件还是文件夹

网友:
一直7zip,发现完全没有用rar的必要

网友:
知道7zip后一直使用7zip

网友:
免费的, 有就有吧, 反正没出钱, 有破解的也懒得破解, 就让人家赚点吧

网友:
试试这个,自己用没问题。

网友:
付钱就可以去掉了。

网友:
我一直用烈火版的,没见有广告啊。

网友:
官网下载英文版的就没有广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表示已经不用新的了

不用不行啊,别人用新的压缩,用旧的解压后是乱码

网友:
不要从.cn域名那个网站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用不行啊,别人用新的压缩,用旧的解压后是乱码

窝草还有这种坑??!

网友:
烈火官网,烈火汉化版的已破解:
http://hrtsea.com/121.html

网友G:
www.winrar.com下载是没有广告的

网友:
免费的,就让它弹一下广告支持下呗,只是打开的时候弹,多点一下鼠标而已。不像快压那些给你按后门,装流氓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窝草还有这种坑??!

你试试用新的5.x的版本压缩几个文件到一起,然后用4.解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网友:
前两天 下了一个新版的winrar个人免费版弹广告 按照网上的做法去广告 还真去掉了

网友:
WinRar的Key 文件,解压放到Winrar安装目录就可以用了。(Key文本来源于网络,用TXT文件粘贴文本信息后,改后缀名变成该文件)。

网友:
官方下载的好像也没有广告
简体中文64位:http://www.win-rar.com/fileadmin ... inrar-x64-560sc.exe
简体中文32位:http://www.win-rar.com/fileadmin ... 1/wrr/wrar560sc.exe

网友H:
我装rar或者7zip目的是为了解压,并不是为了压缩,所以装完rar(或者7zip),都是进去设置里面,将生成默认格式改成zip.
因为zip格式的压缩率都挺高了,关键是兼容性非常好,有必要生成rar或者7zip格式的文件给别人吗?

网友:
论压缩包zip通用性最好,主流系统都支持。就现在这带宽,这硬盘,别唧唧歪歪谁谁压缩率更高,打不开有毛用。

网友:
要到国外的官方下载英文版的安装就不会有广告了,中文的会有广告,即使注册了也会有广告

网友I:
补上国外官方的地址
https://www.rarlab.com/

网友:
.cn那个网站下的就有广告

网友:
用了7zip不想再用winra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装rar或者7zip目的是为了解压,并不是为了压缩,所以装完rar(或者7zip),都是进去设置里面,将生成默认格 ...

这点新版winrar比较恶心,就算用他压缩成zip,老版本winrar一样解不开,外发gerber时候很烦人,每次用tc自带插件压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推荐Bandzip,免费无广告,最贴心的功能就是自动解压,不用担心顶层是多个文件还是文件夹 ...

bandzip +1,真的好用

网友:
7zip还可以,当初就是因为弹广告很烦换掉的,开源软件是首选

网友:
前些天同事用QQ给我传压缩文件, 我这边解压老是出错。我还奇怪,她那儿可以解压,到我这就不行了。后来叫她压缩时加密码,就没问题了。
我用的是好多年的winrar,不知她用的哪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www.winrar.com下载是没有广告的

谢谢,这个测试了一下,确实很纯净

网友:
我用老版本的rar

网友:
引用 网友I:
补上国外官方的地址
https://www.rarlab.com/

这个可以的

网友(2018-10-05):
可以用同类其他的软件替代。

网友:
曾经遇到过,7z文件,用winrar解压出错,提示校验错误,只好装了7zip

网友:
谢谢14L朋友的,刚下载试了,确实好用

网友:
一直用7zip

网友:
zip 兼容的確好,但有個前提,文件或目錄名不要有任何中文!

我常用壓縮格式:zip, tar.bz2 和 tar.xz

网友:
没用正版肯定有广告啊

网友:
想起那个flash了

网友:
我还用着5.21的版本呢,下个新的看看。

网友J(2021-09-19):
广告确实不喜欢,弃用
压缩用zip,解压用7z,试用一段时间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广告确实不喜欢,弃用
压缩用zip,解压用7z,试用一段时间

我一直使用旧版本,没有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一直使用旧版本,没有广告。

旧版本(3.xx)有的压缩文件打不开,还以为是下载的数据有问题,换成新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一直用7z

网友(2021-11-26):
https://www.rarlab.com/download.htm
这里下载,中文繁体都没广告,简体就有,NND

网友:
使用 7z, 没有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