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case语句 "case 1 ... 4:" 为什么可以运行?

楼主(2018-07-24):
试了一下如下代码: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t1, t2;

  printf("test start\n");

  t1 = 3;

  switch(t1)
    {
    case 1 ... 4:
      printf("hit!\n");
      break;
    default:
      printf("miss!\n");
      break;
    }

  return 0;
}

在linux下使用gcc-4.4.7 编译运行ok,输出hit!。

请问这个 “case 1 ... 4:” 的语法是在哪里定义的?新的C标准中吗?

网友A:
是GCC的扩展语法。

网友:
二楼猫哥对

网友:
还可以这样写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GCC的扩展语法。

学习了 谢谢~

楼主:
顺便上传一下 刚才收到的gcc的51项扩充,其中5.21 Case Ranges 就是我遇到的问题 :-)

楼主:
刚才上传的文件截取于 gcc 文档: https://gcc.gnu.org/onlinedocs/g ... ml#toc_C-Extensions,惭愧,手册看的还是太少

网友:
还可以这样,学习了。

网友:
确实这个扩展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MDK不支持(以前,现在不知道呢)

印象中一直都是支持的,一定是你打开方式不对……
Keil UV4中,在C/C++选项卡中,Misc Controls中填写--gnu就会支持GCC特性。Keil UV5我没用过但一定会支持的吧。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可以用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网友:
这个好几年前就有了。论坛里也有过讨论。

网友:
这个让我想起了 百达翡丽广告语:没人能拥有百达翡丽,只不过为下一代保管而已!我想C语言也是这样的东西。

网友:
支持是支持,但是感觉会让代码的可移植性变得很差

网友:
松下PLC的ST语言也这样写

网友:
能不用就不要用,非标语法

网友C: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printf("hit!\n");
      break;
    default:
      printf("miss!\n");
      break;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见到这种写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GCC的扩展语法。

学习了,多谢

网友:
才知道,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
.
.
break;

不需要每个case后面的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