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io状态初始化时时高还是低?

楼主(2018-07-24):
msp430的IO初始化时只配置了方向,未配置的引脚电平和上次有关?
未使用低功耗模式。
比如:
A:
     P6DIR = BIT0+BIT3+BIT4;//
     P6OUT |= (0x01);//P6.0为高
     P6OUT |= (0x08);//P6.3为高
这次设置为高,下载后运行,然后更改程序
B:
     P6DIR = BIT0+BIT3+BIT4;//
     P6OUT |= (0x01);//P6.0为高
//   P6OUT |= (0x08);//P6.3为高  注释掉
下载程序后,上电P6.3依然为高电平,如果A程序设置为低,B程序后P6.3也为低
正常吗?什么原因?

网友:
请看数据手册的引脚图;页码: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