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开发一些小工具软件给大家使用,收集一下大家的需求

楼主(2018-07-24):
想开发一些小工具软件给大家日常使用,收集一下大家的需求

比如我们正点原子之前开发的XCOM串口调试助手,目前已经有数万人使用。。。用起来比较稳定。
我们软件人员还想开发几款比较实用的,请提出您宝贵的建议。。。

比如什么网络调试助手啊

HEX转BIN之类的。

网友:
自定义协议数据传输,做IAP功能。做IAP需要上位机配合,目前网上流传最多的就是YMODEM,但是这个协议极其鸡肋没有实用价值。希望原子能出 一个有实用价值的IAP功能的软件。其实之前那个XCOM有自定义的部分但是不太全面,希望加上帧头帧尾长度等信息,同时兼容以太网,这样的话,就具备完整的IAP功能,产品里直接使用也是可以的

网友A:
ARM的HEXTOBIN,不错。

研究一下JLINK的协议,写个RTT调试助手。

做个EMWIN的上位机图形编辑软件。
SEGGER的太简陋。

网友:
做一款好用没有广告的串口助手吧,
带自定义协议 设置自动回复 集成常用的协议比如modbus(主从)YMODEM
虚拟串口 网络映射到串口等等功能

网友B:
3楼过分了吧,那可不是小工具软件啊

网友C:
能不能弄一个bin文件合成的工具?
我们公司现状是STM32的bootloader先烧录一次,然后串口下载把应用部分升级进单片机,贼麻烦。嵌入式那兄弟又没有时间开发这个合并的工具。

网友D:
网络串口互转等功能,带自动回复,可以收到不同的指令回复不同的信息。hex转bin可以支持在指定地址插入指定的字符、数组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弄一个bin文件合成的工具?
我们公司现状是STM32的bootloader先烧录一次,然后串口下载把应用部分升 ...

哥。。。

合并

网友E:
可不可以做的工具有隐藏功能比如找点种子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不可以做的工具有隐藏功能比如找点种子啥的

网友F:
大佬们对CAN总线产品 如何调试的?

网友G:
搞个屏幕取色,转换成RGB565,RGB555等

网友H:
MQTT协议测试软件,类似串口的那种

网友:
  串口软件,支持脚本编程的,可以做比较复杂的协议处理和应答。

楼主:
谢谢大家建议。。。

网友I:
bin文件合并,希望在两个或多个源文件某些地址都有同样的数据合并,源数据不变,不知这个行不行

网友J:
请开发出一个DCDC电路中FB如何选择最优电阻组合的小工具。比如FB参考电压是1.25V,要求Vout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I:
bin文件合并,希望在两个或多个源文件某些地址都有同样的数据合并,源数据不变,不知这个行不行 ...

BIN合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要你给出BIN文件的起始地址。  最后多个BIN文件合成一个BIN文件。

网友K:
xcom源码公开了吧

网友L:
能不能开个mqtt的服务器方便大家调试物联网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开发出一个DCDC电路中FB如何选择最优电阻组合的小工具。比如FB参考电压是1.25V,要求Vout是3.3V, ...

这需求用分压电阻计算器好了。或者excel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弄一个bin文件合成的工具?
我们公司现状是STM32的bootloader先烧录一次,然后串口下载把应用部分升 ...

bin文件合成工具一搜一大堆啊

网友:
1、XCOM可以增加曲线显示吗;
2、接收到的内容可以导出txt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弄一个bin文件合成的工具?
我们公司现状是STM32的bootloader先烧录一次,然后串口下载把应用部分升 ...

J-Flash貌似支持Hex文件合并吧。你可以把BootLoader和App合并在一起再烧录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K:
xcom源码公开了吧

你这个最霸气…不过我也有这个想法……

网友:
电力方面:
设备功率、对应电流、线缆、
线缆对应国标电流、损耗、线长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个屏幕取色,转换成RGB565,RGB555等

这个可以搞,但是貌似好多现成的软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楼过分了吧,那可不是小工具软件啊

建议。。。。。。
不合适可以不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个屏幕取色,转换成RGB565,RGB555等

网友N:
引用 网友L:
能不能开个mqtt的服务器方便大家调试物联网设备。

http://tongxinmao.com/App/List
这个貌似就是坛子里的大佬弄得啊,通信猫很多小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N:
http://tongxinmao.com/App/List
这个貌似就是坛子里的大佬弄得啊,通信猫很多小工具 ...

用过了,不太好用 。也许是我用法不对 - -

网友:
搞个 HID 调试的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
不合适可以不开发。

我也就说说,没准原子就真做出来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弄一个bin文件合成的工具?
我们公司现状是STM32的bootloader先烧录一次,然后串口下载把应用部分升 ...

最简单的就是用批处理:copy boot.bin /b + app.bin /b firmware.bin /b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工具,其实花一小点时间学点 Python 的皮毛,处理这些很快,远比用 Visual Studio 写控制台程序快得多。

网友:
期待LINUX,,开发板

网友O:
引用 网友H:
MQTT协议测试软件,类似串口的那种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046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O: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0460-1-1.html

这个试了,不是很满意,我自己也写了一个,不过我的还有一些缺点,不理想,所以想请原子个写个类似串口那么稳定好用的
我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这个最霸气…不过我也有这个想法……

过分了啊你们,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
公开了请发我一份~

网友:
linux 开发板+1

网友:
引用 网友N:
http://tongxinmao.com/App/List
这个貌似就是坛子里的大佬弄得啊,通信猫很多小工具 ...

这个我也试了,不是很顺手  有时取消订阅存在延迟,网络明明是好的,单是就是取消、订阅不了,我用自己写的就没有问题,但是我自己写的也有没有解决的难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不可以做的工具有隐藏功能比如找点种子啥的

这个过粪了把

网友:
波形显示,自己可以定义数据协议。不过还是很期待,原子哥的Linux开发板

网友:
比如想加入文件系统
简单选择配置后就把相关文件加入到工程里面了
还自带API手册

网友P:
引用 网友D:
网络串口互转等功能,带自动回复,可以收到不同的指令回复不同的信息。hex转bin可以支持在指定地址插入指定 ...

https://www.cubenav.com/download.php?id=1
这个就是串口网络互转的小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P:
https://www.cubenav.com/download.php?id=1
这个就是串口网络互转的小工具

Comm Tunnel Pro v2.5.0.91
这款以前用的互转的也很方便
实现COM2COM, COM2TCP, COM2UDP, TCP2TCP, TCP2UDP, UDP2UDP

网友:
便于调试USB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就说说,没准原子就真做出来了,哈哈

兄弟,别捣乱。。。
以前村长就开发了一个类似的。

网友:
今天收到你的广告了,大吃一惊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D:
Comm Tunnel Pro v2.5.0.91
这款以前用的互转的也很方便
实现COM2COM, COM2TCP, COM2UDP, TCP2TCP, TCP2U ...

有注册码或注册机可以分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注册码或注册机可以分享吗?

我的一直没提示注册什么的,可能用得少把。也有免费版得呀 非pro

网友:
串口收到的数据保存成excel格式

网友R:
可以搞一个稳定的网络调试工具,同时具有测网速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R:
可以搞一个稳定的网络调试工具,同时具有测网速功能

这个额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M的HEXTOBIN,不错。

研究一下JLINK的协议,写个RTT调试助手。

emwin编辑工具很赞,我之前一直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
串口助手修改成串口示波器

网友:
支持。借贴给大伙看看我的 c 脚本工具。

这个串口界面的脚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们对CAN总线产品 如何调试的?

canoe。。。。。。。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们对CAN总线产品 如何调试的?

买ZLG的can工具  用他的上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个屏幕取色,转换成RGB565,RGB555等

分享 565的

网友:
字体取模软件怎么样?现在使用的感觉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N:
http://tongxinmao.com/App/List
这个貌似就是坛子里的大佬弄得啊,通信猫很多小工具 ...

这个收藏好好

网友:
感谢分享!
不过这个软件我的笔记本用不了,取色不正确,不知道啥原因。同是win10,台式可以用,笔记本用不了。笔记本用colorimpact取色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注册码或注册机可以分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运行导入注册表即可。

多谢大神

受惠您的很多作品了

网友:
做一个可以自由改成上位机的串口助手吧,就是有显示区,可以命令清屏,自动发送命令给下位机,命令可以自由编辑

网友:
收藏,目前没有特别需要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开发出一个DCDC电路中FB如何选择最优电阻组合的小工具。比如FB参考电压是1.25V,要求Vout是3.3V, ...

电子工具箱

网友(2018-08-31):
硬盘备份的来一个,可以指定某个盘或者文件夹,定期复制到另外一个存储介质或者局域网的共享盘的。

网友:
这就太多了吧   我看看大家都需要什么

网友:
串口调试助手加上画图功能,就是把格西烽火和串口示波器综合起来就很好用了

网友:
真的可以吗????????
希望能有一款好用的取模工具 就是可以用点的密度模拟灰度效果 而不是根据阈值两值化 谢谢  例如这样子的效果  这个工具有LOGO 很讨厌

网友:
原子哥哥用什么语言开发桌面软件!

网友:
谢谢  bin合并工具

网友:
HEX和BIN和TXT互转发现一个更好的方法,
用老牌WinHex转,菜单:编辑-->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弄一个bin文件合成的工具?
我们公司现状是STM32的bootloader先烧录一次,然后串口下载把应用部分升 ...

这还用做工具 winhex就搞定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说c# =VB+C ? 我怎么觉得MFC反而更贴近电工呢? 一直想学c#用来实现http 操作,没有找到好的教程也就没有坚持了还是停留在VC6.0阶段。 原子不如出个易学的C#教程,大家想写啥软件就写啥

网友:
可以做个modbus的监视工具,用于旁观总线上运行结果,调试的时候即使主机从机都调试完成了,依旧会出现动作不正确的结果,这个时候能够有个手段观察非常有效

而主机和从机的局限性,都会有请求-应答模式,无法做到不侵入的嗅探,现有工具都不支持这种嗅探,包括modbus poll,modbus slave

希望能够采纳意见

网友(2021-05-26):
感谢分享,找找有没有可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