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一款LDO,输入最高12.6v,输出3.3v,电流max 50mA,低噪声的

楼主(2018-07-24):
求介绍一款LDO,输入最高(锂电池组)12.6v,输出3.3v,电流max 50mA,低噪声的,给nRF905模块供电的.谢谢!

网友:
看看LP2985是否合适

网友:
咋不用开关电源啊

网友:
https://www.e-devices.ricoh.co.jp/zh/products/power/vr_ldo/

网友:
RT9058-33GX

楼主:
dcdc纹波大,对我的无线接收模块有影响了

网友:
LDO 芯片应该有很多的,凌力尔特,TI等官网可以查的

网友:
tps70933很靠谱

网友:
同样推荐LP2985,但是要注意散热

网友:
TI的TPS7B6933芯片

网友:
要求高的话首选LT,性能确实好

网友:
l t 1761,spx5205,mic5205

网友:
俺也用LP2985

网友:
LT3042,噪声神马的可以认为没有

网友:
这么大的压降建议用lp2951   2950

网友:
TPS715A33也不错,这两个我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