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用UCOS_II还是用UCOS_III呢?

楼主(2018-07-25):
最近想选择一个UCOS学习一下,但现在遇到问题是从UCOS_II开始还是UCOS_III? 大概浏览了一下,发现这两个东西是有点区别的。在稳定性方面UCOS_II好像经过了一些认证,而UCOS_III认证没有做那么多!
就算个小小的统计吧,各位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freertos或者RT-Thread

楼主:
头像很赞,
你提到的这两个OS的资料没有UCOS多,毕竟想入门,入门后再转也行

网友:
全裸上阵。。

网友:
虽然我用 RT-Thread,
不过就你的问题,还是学 III 吧,II 太老了。

网友:
用ucosII做了一些东西,曾想过用III,但是发现III增加的新功能、特性,我根本用不上,II通常已经够用了。

网友:
等着 uC/OS IV 上市。

网友:
刚工作时用ucos,后来公司怕成被告禁止内部私自使用然后一直都是裸奔

网友:
就是 那个一些 蓝牙芯片 和 esp8266 芯片 ,都有针对 freertos的例程,感觉 freertos 用得挺多的

网友:
学习可以先找ucii,其实各个系统都是相同的,一个会了其他的就会了!

网友:
学会了都一个样!

网友:
现在全裸。。。。
学习还是UCOSIII或FREERTOS.

网友:
楼主既然是学习就不要纠结了,II和III随便一个先学起来吧。
大同小异

网友:
学会了就好

网友:
学习当然UCOS_II 不二之选

网友(2018-10-23):
先学了ii,现在学iii了.

网友:
学了ucos 2,但是等到用时直接上的freertos,毕竟没商业纠纷,而且刚开始做项目用到的功能很少,无非多任务切换,基本不需要你学习深层的知识,直接拿移植好的用就行了

网友(2018-12-02):
还是学生,目前在做一个简单的设备驱动,用的ucos ii,感觉还是太简陋了,努力学习中

网友:
大部分都是用ucosII吧,兼容性也强

网友:
UCOS_ii够用了,开十多个任务跑,没压力。适合入门学习,以及产品开发。
RTOS的核心思想都差不多,无非就是任务调度,信号量之类的东西。
学好一个,再学其它的也就容易轻松了。

网友:
freertos已爆发。。。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料。
正点原子的,我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