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个显示器,有没有好方法一下让鼠标回到主屏的正中

楼主(2018-07-25):
我用了三个显示器,经常移动了鼠标不知到那个地方了,要找好一会,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一下就让让鼠标回到主屏的正中

网友:
土豪。
这个功率好像没有。

网友:
2个显示器, 按“显示桌面”,会要很长时间。

网友:
鼠标找不到?好办,把鼠标的样式改一改,特醒目、特大号

网友A:
鼠标属性里,勾选 按CTRL显示鼠标位置

网友:
作为同样三屏的经验分享:
1、首先,鼠标要好,起码不会突然跳帧,跑到不知道哪里去;
2、其次,有时候不见了,大幅度移动鼠标晃晃,总看得见鼠标吧,哈哈

网友B:
找不到我就右键弹菜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我就右键弹菜单

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我就右键弹菜单

这个学到了,有用

网友C:
如果是mac,使劲一晃,鼠标变的老大,很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鼠标属性里,勾选 按CTRL显示鼠标位置

我也是这个方法

网友:
没遇到过找不到的情况

网友:
就过来看一下土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我就右键弹菜单

有地方右键没反应的。

网友:
[控制面板]->[鼠标]->[指针选项],最下面一个勾选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鼠标属性里,勾选 按CTRL显示鼠标位置

牛,居然有这个功能

网友:
我也用过3个显示器,一般晃一晃鼠标能找到。
我猜土豪的显示器都特别大吧。。。
做个软件进行一键复位也应该ok
ctl的功能其实也还好啦

网友:
用两个显示器,有时候不知道鼠标在哪就往右下角一直滑,然后就看到了

网友:
git到了 ctrl

网友:
自己写个程序?

网友:
改个鼠标样式和颜色鲜艳的。。。。。或者根据分辨率写一个热键移动鼠标的小软件就行

网友:
三个显示器,使用场景是什么?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网友:
ctrl不错,第一次听说,感谢

网友:
土豪请上图片让我来膜拜一下

网友:
找个手势软件应该可以

网友(2018-09-24):
打开鼠标轨迹显示吧

网友:
右键,还有就是,把鼠标摇到右上角。然后去右上角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mac,使劲一晃,鼠标变的老大,很好找

这个功能是真的很好用

网友: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网友D(2018-11-14):
你用了几个屏幕呢:)

网友D:
ctrl和git有什么关系?

网友:
535积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trl和git有什么关系?

他说的中GET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用了几个屏幕呢:)

两个屏幕,一个4k一个1080现在是越看越不习惯那个1080的,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屏幕,一个4k一个1080现在是越看越不习惯那个1080的,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

4k几寸屏幕?

网友:
做一个驻留程序,通过快捷键把鼠标定位在中间的显示器上。

网友:
4K 27寸(字数补丁)

网友:
要这么大屏幕干啥,主要用来看视频?

网友:
换个触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ctrl和git有什么关系?

他应该是想打get ctrl

网友F:
1个27寸4k的可以当成4个14寸的屏幕

网友:
你们有没有使用过WIN10 自带的Snipping tool, 有时截个大点的图,要是鼠标再截图的上面那个是真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1个27寸4k的可以当成4个14寸的屏幕

需要安装什么分屏软件?

网友:
有一个软件叫displayfusion,多屏切换很多功能,设置了快捷键后,灰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