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的测试探针怎么能焊接到PCB上?

楼主(2018-07-25):
如题,现在不想用飞线和探针相连,想要再做一块测试板。

网友A:
大多测试探针都有专门焊接PCB上的固定用的座子,先找找,实在找不到就测下探针的直径,做个焊盘先用着。

其实最好的方法是花几百块去做个专门的PCB夹具,测试很方便。

比如我这个200脚的邮票孔核心板,测试烧写很方便。

楼主:
这个东西叫什么?焊盘如何做呢?

网友:
你这都是小电流的还好,我那个有大电流的和小电流的线路,PWM波都没了,完全不能引这么长的线路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测试探针都有专门焊接PCB上的固定用的座子,先找找,实在找不到就测下探针的直径,做个焊盘先用着。

是的,我也打算做夹具,但是不打算飞线,做脱机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叫什么?焊盘如何做呢?

那个就是普通的测试探针座,1.7mm直径。焊盘做成孔1.8,盘3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就是普通的测试探针座,1.7mm直径。焊盘做成孔1.8,盘3就好

谢谢,但是我得找小的,我的测试点间距是2.54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得找小的,我的测试点间距是2.54MM

2.54的也可以用这种的,你可以只开1.7mm的孔,孔不要有铜箔就行,另外用线连接到板上的焊盘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4的也可以用这种的,你可以只开1.7mm的孔,孔不要有铜箔就行,另外用线连接到板上的焊盘就好 ...

我只找到下图中这种,算是比较合适的,我开孔是开1.6mm呢?还是要开1.55mm呢?有点没太看明白这个机械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找到下图中这种,算是比较合适的,我开孔是开1.6mm呢?还是要开1.55mm呢?有点没太看明白这个机械图 ...

开孔要看针套,这个针套是1.32的,突出的是1.5的,那你就得开1.4的孔

网友C:
找治具厂做吧,不贵的, 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孔要看针套,这个针套是1.32的,突出的是1.5的,那你就得开1.4的孔

1.5mm以下那部分要留在板子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mm以下那部分要留在板子背面?

是啊,你要这种的背后就是会长那么一大截在后背,我记得有一种是像元件一样,背面没那么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你要这种的背后就是会长那么一大截在后背,我记得有一种是像元件一样,背面没那么长的, ...

那我直接开1.6mm的孔,直接全沉下去呢?

网友D(2021-04-14):
引用 网友C:
找治具厂做吧,不贵的, 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做

能否介绍一家?或者提示一下如何找?多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否介绍一家?或者提示一下如何找?多谢!

前几天刚刚找这家定制了一个治具,可以去问问看看
PCB自动治具 夹具 工装 装置 测试架-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41478085860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能否介绍一家?或者提示一下如何找?多谢!

在哪个城市,我这边一直用本地的一家,一般千把块钱一套(黑电木),不是淘宝薄板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刚刚找这家定制了一个治具,可以去问问看看
PCB自动治具 夹具 工装 装置 测试架-淘宝网  https://i ...

谢谢!最近没登录,没能及时回复,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哪个城市,我这边一直用本地的一家,一般千把块钱一套(黑电木),不是淘宝薄板那种 ...

在北京,不过现在网上联系方便,其它地方的厂家也问题不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