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3如何实现指定RAM区域不清零,保持复位数据不被改变

楼主(2018-07-25):
编译器xc16 v1.34   +mplab x 4.15,

mcu:dspic33fj64gs606

在mplab8.92+c30 v3.33中 参数—g,-wall,即可,
if((_BOR==1)||(_POR==1)) //如果上电复位,运行初始化程序
      {
       clrram_a();///上电初始化全部RAM
           _POR=0;
       _BOR=0;
}

检测是上电复位还是其他复位,如果上电复位初始化全部RAM

新的编译器不知道怎样设置参数

网友:
picc我记得有个关键字persistent修饰变量可以指定为复位不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