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直流电机驱动芯片有哪些,5V100mA正反转即可

楼主(2018-07-25):
小型直流电机驱动芯片有哪些,5V100mA可控制正反转即可

网友:
DRV8835 2A 低电压步进或具有双电源的单路/双路刷式直流电机驱动器

网友:
AT8870,凑字凑字

楼主:
像这种即可

网友A:
这么小电流,三极管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电流,三极管不行吗?

可以 想找个8脚芯片 省事  哈哈哈

网友:
L9110   十几年前就用过在玩具、电控门锁上了

网友:
ne556啊,双555买一送一

网友:
换那种超大电流输出的单片机直接输出,啊哈哈哈。比如IO可以搞到80mA推挽的,两两一并,妥妥的。
要不就L9110s好了。

网友:
你这种跟楼下说的L9110可以看作是同一款IC

网友:
L9110s我已经用了,后来换成天微的替代款,也能用

网友:
我查了好几个芯片,这个成本是挺好的,就是温度范围是-20-85摄氏度,有-40-75摄氏度的推荐么
我刚查到TC117  TC118也是和这个类似的,温度范围也不够。

网友:
mx116, fm116......

网友B:
9110 PWM会烧,只能低速切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110 PWM会烧,只能低速切换

不会烧,我用的就是pwm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烧,我用的就是pwm驱动

试试把占空比调到90%以上,你看看还烧不烧?

网友:
千万不要用9110.  做电子锁的路过.

网友(2018-11-03):
三极管吧!!!!!!!

网友:
或者直接用2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