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桌面级的3D打印机,感觉效果还可以

楼主(2018-07-25):
早就想有台自己的3D打印机了,之前看到学校的论坛有人卖二手的,出手晚了,心里痒痒得很。后来有人给我推荐了这个,总体感觉还挺满意的,就是打印的东西的大小只能15cm*15cm*15cm以内。
这是卖家给的测试件

下面两个都是坛友做3D打印解魔方(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cdcdae28)的帖子里面找到的连接下的模型.
第一个是此轮,感觉挺顺滑的

3D打印机:

打印机是组装好了的,拿回来只需要调平、然后检查一下皮带松紧之类的就可以用了。
缺点是只能打PLA,下面平台不能加热,贴上美纹纸,就能用了

网友A:
这么糙的件儿,撸主打算用在哪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糙的件儿,撸主打算用在哪儿啊

啊,很粗糙嘛,我感觉还可以呀,难道是我要求太低了
我就是拿来玩玩的,有时候遇到需要固定的地方,打印个东西固定一下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B:
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C:
美纹纸不耐用,打几个就得换了,太麻烦已经弃用了,用那种黑色垫片吧,十来块钱一片基本上打不坏的。
我弄了台um2结构的,玩玩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入手的?

买的时候打印机加上两卷耗材一共969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纹纸不耐用,打几个就得换了,太麻烦已经弃用了,用那种黑色垫片吧,十来块钱一片基本上打不坏的。
我弄 ...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请问一下你说的那种黑色垫片具体名字叫什么呢?我买来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请问一下你说的那种黑色垫片具体名字叫什么呢?我买来试试 ...

我后来一直用的这个,真的便宜好用,供你参考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206557108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后来一直用的这个,真的便宜好用,供你参考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2065571083 ...

好的,感谢

网友D:
买了个三角州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个三角州吃灰中

哈哈,买之前也听说很多人买了玩段时间就吃灰了

网友E:
怎么不买光固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买光固化的?

业余玩玩,光固化太贵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业余玩玩,光固化太贵了

嗯,这种打印出来的耐温多少啊?

网友F:
热熔的,永远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这种打印出来的耐温多少啊?

这个没测过,打印的时候设置是210°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熔的,永远是玩具

是的,不过我就是买它当玩具用的 我对精度这些没啥要求,随便打印点东西出来玩玩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嗯,这种打印出来的耐温多少啊?

PLA的玻璃化温度只有60度,做个树莓派外壳都能被烤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PLA的玻璃化温度只有60度,做个树莓派外壳都能被烤软了……

3D打印的软肋啊,那光固化的也差不多了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3D打印的软肋啊,那光固化的也差不多了啊。

倒也不是,PETG耐热80+,ABS耐热90+,PC耐热120+,强度也比PLA高很多,实用性还是很不错的,我的很多开发板外壳和项目中的机械结构件都是用ABS和PETG打印的,设计得当并不比注塑的差多少。
只不过越耐热的材料往往收缩率也越大,打印时容易翘边,底板需要热床加热减少收缩,楼主的机器没热床就只能打PLA和PETG了。

光固化则是丙烯酸类树脂(特性类似亚克力,偏硬脆),耐热温度也有80+,最大的缺点是易老化,强度下降比较快,实用性往往还不如FDM。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倒也不是,PETG耐热80+,ABS耐热90+,PC耐热120+,强度也比PLA高很多,实用性还是很不错的,我的很多开发 ...

感谢大师科普,看来3D打印和雕刻机都要有啊!

网友H:
Cool,请楼主分享一下链接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感谢大师科普,看来3D打印和雕刻机都要有啊!

唉,3D打印烧时间,雕刻机才是真的烧钱,一不小心就损失几十块,昨天给散热片打孔才断了一把铣刀,二十多块钱一把的铝用铣刀才用了没几次,心疼啊……

网友I:
露珠可以了解下金属打印机  目前正在蓄势待发

网友:
引用 网友G:
唉,3D打印烧时间,雕刻机才是真的烧钱,一不小心就损失几十块,昨天给散热片打孔才断了一把铣刀,二十多 ...

而且雕刻机真心重,搬家多的童鞋不方便啊。~3D打印加上抛光胶水也不错,有计划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唉,3D打印烧时间,雕刻机才是真的烧钱,一不小心就损失几十块,昨天给散热片打孔才断了一把铣刀,二十多 ...

现在用小的台钻加滑台啃塑料弄个简单的方孔还可以,圆孔之类的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Cool,请楼主分享一下链接哦。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4551697298
这家的,业余玩玩感觉还行,我这款打的大小太小了,你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唉,3D打印烧时间,雕刻机才是真的烧钱,一不小心就损失几十块,昨天给散热片打孔才断了一把铣刀,二十多 ...

3D打印确实比较烧时间,动不动就几个小时。今天中午打印的时候,由于耗材没有专门的支架,很容易绕在一起,打到一半不得不停止打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露珠可以了解下金属打印机  目前正在蓄势待发

金属的还没有普及把,而且也是贼贵的那种把

网友J:
用多之后发现,花点钱外发打回来的好很多哈哈,价格也还算公道

网友I:
引用 楼主:
金属的还没有普及把,而且也是贼贵的那种把

等到普及了 你也没必要了解了 国外有个做桌面级的 价格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多之后发现,花点钱外发打回来的好很多哈哈,价格也还算公道

其实我想打那个解魔方机器人的模型的,发到淘宝,人家报价1300+,果断决定要买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等到普及了 你也没必要了解了 国外有个做桌面级的 价格不贵

哦哦,这个没有看到过,可否来个链接来看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这个没有看到过,可否来个链接来看看呢

搜一下 desktop metal

网友K:
ABS材料加热会有有毒气体散发,不要放到家里,除非你是单身

楼主:
引用 网友K:
ABS材料加热会有有毒气体散发,不要放到家里,除非你是单身

多谢提醒,不过我这个不能打ABS,pla好像是没毒的把

网友L:
精度能到多少?   0.1mm能做到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K:
ABS材料加热会有有毒气体散发,不要放到家里,除非你是单身

这是什么情况,不放家里没地方放啊!危害如何?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倒也不是,PETG耐热80+,ABS耐热90+,PC耐热120+,强度也比PLA高很多,实用性还是很不错的,我的很多开发 ...

大师,PC材料打印是不是比较贵些呢?
用朋友的光固化树脂打印了外壳,有卡扣的地方比较脆,一不小心就坏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大师,PC材料打印是不是比较贵些呢?
用朋友的光固化树脂打印了外壳,有卡扣的地方比较脆,一不小心就坏 ...

PC是比较贵,而且收缩率大,很难伺候。
其实如果不是对强度和耐热要求特别高,PETG是不错的选择,打印环境要求和PLA差不多,比较容易伺候,耗材价格是PLA/ABS的1.5~2倍。
光固化有类似ABS的高韧性耗材,没丙烯酸树脂那么脆,不过价格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L:
精度能到多少?   0.1mm能做到吗?

标称是喷嘴直径0.4,层分辨率0.1。具体是多少就没有测过了

网友N:
可以弄个支架,支撑着打印材料,方便出料,也不用担心卡住。(图片不知道怎么传,没法给实物图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弄个支架,支撑着打印材料,方便出料,也不用担心卡住。(图片不知道怎么传,没法给实物图参考) ...

是的,我淘了个,还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是什么情况,不放家里没地方放啊!危害如何?

放通风的地方应该就行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G:
PC是比较贵,而且收缩率大,很难伺候。
其实如果不是对强度和耐热要求特别高,PETG是不错的选择,打印环 ...

多谢大师科普!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淘了个,还在路上

这还用淘,当然是自己打啊,刚开始随便找个快递纸皮箱什么的,找双一次性筷子穿过料盘架住就可以开打了。

网友:
我一直用玻璃+固体胶,没问题,关键是玻璃非常平,调平后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还用淘,当然是自己打啊,刚开始随便找个快递纸皮箱什么的,找双一次性筷子穿过料盘架住就可 ...

有道理啊大师,开始也想自己打来着。想的是买两个轴承来做中间旋转部分支撑,然后打印几个连接件把筷子连接起来。后来越想越复杂,然后就淘了个。
快递纸皮箱之类的,还真没有想到过,大师果然经验丰富

网友O:
看着不错 挺小巧的

网友:
搞得我也想买个玩玩

网友P:
平时不爱动手做东西的还是别买了,打两个东西就吃灰了。对于喜欢做东西的人,简直是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P:
平时不爱动手做东西的还是别买了,打两个东西就吃灰了。对于喜欢做东西的人,简直是神器! ...

是的,其实我买这个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玩,另一方面是做实验的时候有些东西需要固定一下,直接打出来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着不错 挺小巧的

是挺小巧的,还比较轻,整机6kg。小巧的坏处就是打印尺寸受限制,只能15*15*15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其实我买这个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玩,另一方面是做实验的时候有些东西需要固定一下,直接打出来很方便 ...

一卷料一个月打不完的话平时最好弄个防潮箱把耗材装起来,因为PLA很容易吸潮,PLA受潮后在挤出头加热到200度水蒸气释出会严重影响打印效果。

网友Q:
搭车问一下先临Einstart-s 3D打印机这个机器有了解的不,看到新的六千多,二手两千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Q:
搭车问一下先临Einstart-s 3D打印机这个机器有了解的不,看到新的六千多,二手两千多。 ...

只有拿国家经费的大学和国企才会去买这种性价比的3D打印机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G:
只有拿国家经费的大学和国企才会去买这种性价比的3D打印机了……  ...

明白了,假货宝上还看到国产Ultimaker2+,自己装要3700.可以改双头,不知道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卷料一个月打不完的话平时最好弄个防潮箱把耗材装起来,因为PLA很容易吸潮,PLA受潮后在挤出头加热到20 ...

好的,多谢大师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Q:
明白了,假货宝上还看到国产Ultimaker2+,自己装要3700.可以改双头,不知道行不? ...

UM2还行,精度主要看光轴的质量,因为UM2的光轴会同时滑动和转动,稍稍不直就会有明显的波纹抖动。

网友(2018-11-20):
引用 网友E:
感谢大师科普,看来3D打印和雕刻机都要有啊!

雕刻机脏,噪音大,做下验证,业余玩玩,热熔3D打印机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