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室外机室内机半波通信电路,如何实现半波收发

楼主(2018-07-25):
这是一种空调的室外机和室内机通信电路,利用一根通信线及交流电L、N共三根线,在交流电的正负半周分别实现收发功能。

因为没有直流偏置,所以不能连续收发,必须和半波同步。如果用半波的频率做波特率,只有50,显然太低了。而用高波特率,半波10mS也发不了几个字节,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网友:
“高波特率,半波10mS也发不了几个字节”?
如果是9600的波特率,10 ms能发10字节,不够用就分多次发送,应该够用吧。

网友:
这个电路设计的不错。
楼上回答正确,但是9600你要考虑去掉两头的过零点,是发不到10个字节的,但是五六个字节控制一个外机我觉得足够了,不行就发两次。

网友:
这个思路挺好的。

网友:
空调数据不就那几个字节,温度,开关等9600波特率10mS足够了。

网友:
这个电路挺好的。

网友A:
不用考虑半波的,有二极管整流了。只是不能同时收发而已

网友:
这个电路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空调的标准电路,电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考虑半波的,有二极管整流了。只是不能同时收发而已

二极管将收发功能限制在两个半波内,比如正半周:内发外收, 负半周:外发内收。

接收好处理,在接收中断中处理即可。发送必须和对应的半波同步。并且波特率也高不到哪里去,因为光耦是普通光耦,不是高速光耦。

猜想是:每个半波发1~2个字节。

网友:
这电路挺的

网友B:
我很奇怪为啥不用485或者其他通用的协议呢?多根线也没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奇怪为啥不用485或者其他通用的协议呢?多根线也没啥啊。

增加五米线,加上包装、管理、安装、测试、现场安装,最便宜成本也得10块钱,一年一百万台空调,也是1000万了。

网友:
这电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消费电子也只能这样了。多一个RS485,可以做很多增值服务把差价赚回来。思路不同而已

网友:
最高可以达到 50bps, 一秒钟约6字节。 应该差不多一包数据了。

网友C:
某文库下载的一份文档,参考

网友:
这个不错,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文库下载的一份文档,参考

这个是带直流偏置电源的,通信线与电源零线构成回路,可以连续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