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模块联网遇到困惑

楼主(2018-07-25):
硬件是SIM800C模块,主动向有固定IP地址服务器发送数据。一直都是使用中国移动卡进行通讯,一直都很正常。
今天尝试使用中国联通卡进行通讯,结果卡在+CREG一项,一直显示为 +CREG 0,2。正常情况下为+CREG  0,1。
使用该联通卡可以正常打电话。测试地点在北京市,联通卡是内蒙联通卡。不知道问题是处在哪里?请问有谁遇到过

网友A:
重新注册联通才可以,一般默认都是移动,好好看官方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注册联通才可以,一般默认都是移动,好好看官方说明书!

貌似移动和联通的没啥区别,好像是这个卡没有开通GPRS功能,只开通了4G

楼主:
最后找到问题,我使用SIMM800C模块使用联通卡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联通卡不能正常通讯的原因是我测试的区域的联通GPRS网络基站已经停止使用,我换了一个区域进行测试,就能进行正常通讯。
其中联通和移动的通讯程序都是一样的。
题外话,现在各个运营商应该慢慢会停用GPRS(2G)功能,所以以后有项目需要用到无线通讯功能时,尽可能考虑使用3G或者4G网络通讯,最好是全网通。
另外谁有靠谱的全网络通讯模块推荐使用,我简单的查了一下,发现SIM7100C模块可是实现全网通功能。但是没有用过。

网友:
N720也可以

网友:
3G就不要搞了,我们这一块移动压根就没有3G信号

网友:
移动2G暂时不会停,中国移动已经出过通告了,但是3G会停

网友:
北京有些地方联通把2G关停了,我们这就没有联通2G,只有移动2G信号.
4G推荐SIM7600CE

网友:
电信和联通的2G都会停用,移动的不会(目前)。所以我们还在用。另外,你全网通价格高,不考虑价格倒是随便你整,移远的模块还可以,他们产品系列挺多的,他们的联系方式我这有,你有需要私信我,我推给你。如果用2G,最好找个能二次开发的,省成本呀~不然你配搭的MCU要贵。

网友:
移动2G不停的,现在大家都在用,捆绑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