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高精度(有BGA)板子的PCB打样公司!

楼主(2018-07-26):
有款4层板子的BGA 0.25MM的球, 0.6MM的间距,,,贴出来的样机BGA不良达80%(5块有只有一块能用),查了半天吹下bga,才发现是jlc的板子没有做好,,过孔没塞油,导致锡漏到对面去了,不漏的也全部连成一片了.后来问jlc售后告知做不到这种工艺,,求推荐能生产这种板子的PCB打样公司!

网友:
要做树脂塞孔才行。牧泰莱,兴森都行主要价格是否承担的起不。JLC才几百元,别人至少要贵3-4倍。

楼主:
我们做批量那家也可以做,但他不接打样单,或者打样慢,做出来就很好!如图

网友:
推荐一下厂家名

网友:
金百泽。价格自己权衡了。

网友:
深圳旭电

网友:
不打盘中孔的话,也需要树脂塞孔工艺吗

网友:
搬运工:
——————————————————————————————————————

国际大厂:

日本旗胜 Nippon Mektron
台湾臻鼎
美国迅达 TTM
台湾欣兴 Unimicron
日本住友 Sumitomo Denko
台湾华通 Compeq
台湾健鼎 Tripod
韩国三星 SEMCO
韩国永丰 Young Poong
台湾瀚宇博德Hannsta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内PCB领先厂商主要为台湾,日本,美国等投资者在中国设立的工厂,本土厂商中,只有中航工业旗下的深南电路挤入了前十名
国内厂商:

前十名
臻鼎科技(台资控股)
迅达科技亚太区(美资控股)
紫翔电子科技(旗胜全资)
健鼎科技(台资控股)
欣兴电子(台资控股)
华通电脑(惠州)(台资控股)
志超科技(台资控股)
深南电路股份(内资)http://www.scc.com.cn/
名幸电子(日资)
沪士电子股份(台资控股)http://www.wuscn.c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余:

超声电子//        http://www.gd-goworld.com/
超华科技        http://www.chaohuatech.com/
伊顿电子        http://www.ellingtonpcb.com/
兴森快捷//        http://www.chinafastprint.com/cn/index.aspx
胜宏科技        http://www.shpcb.com/
景旺电子        http://www.kinwong.com/Catalog_105.aspx
崇达            http://www.suntakpcb.com/
天津普林        http://www.toppcb.com/
中京电子        http://www.ceepcb.com/
强达电路        http://www.qdcircuits.com/
金天电路        http://www.gsspcb.com/index.html
众阳电路        http://www.uniwellcircuits.com/
瑞邦//            http://www.chinapcbone.com.cn/
美维电路
上海嘉捷通      http://www.chinafastpcb.com/
众一电路//        http://www.zyidl.com/
一博科技//        http://www.edadoc.com/cn/PCBDesign.aspx
迅捷兴          http://www.jxpcb.com/
牧泰来//          http://www.mtlpcb.com/gb/index.aspx
博敏电子        http://www.bominelec.com/
金百泽//          http://www.kingbrother.com/
珠海方正        http://www.founderpcb.com/
汇合电路        http://www.keypcb.com/
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56所)
志浩(五株科技)http://www.topcb.cn/
红板            http://www.redboard.com.cn/
依利安达(建滔化工子公司)http://www.eekspcb.c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价格低廉:

瑞建电路
华强PCB
嘉立创

网友:
楼上信息不错,收藏一下

网友A:
问过兴森,1200起步,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过兴森,1200起步,太贵了

我在TB上找了家600元,打回来看一下效果

网友:
嘉立创的BGA是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B:
我就想知道,过孔塞油和你BGA漏锡什么关系,难道你在BGA焊盘上打的过孔吗?

网友:
这种板子按理说过孔里面绿油盖好就可以了,在兴森做过很多次板子也都是过孔塞油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知道,过孔塞油和你BGA漏锡什么关系,难道你在BGA焊盘上打的过孔吗? ...

过孔是打在两个锡球之间,如果没有盖油,,就连起来或者漏到反面去了,像下图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过孔是打在两个锡球之间,如果没有盖油,,就连起来或者漏到反面去了,像下图一样 ...

你焊接是用回流焊机还是风枪,焊接过程中有木有用力压芯片,正常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焊接是用回流焊机还是风枪,焊接过程中有木有用力压芯片,正常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

bga用手贴的,过回流炉,其他的手焊

网友:
过孔盖油不行,一定要过孔塞油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做批量那家也可以做,但他不接打样单,或者打样慢,做出来就很好!如图

看你这个图,似乎我明白了。
嘉立创他们家阻焊扩张比较大,以前是4mil,现在是多少不清楚了
他们家的PCB设计应用那本书很久都没有更新了
你的孔很大,孔边到BGA焊盘边的距离很近,所以可能他们家的工艺就遮不住孔了。

大概算一算啊,0.6mm间距,0.25mm的球
如果过孔放在按两个脚之间,那么中间的阻焊桥只有0.6-0.25-4mil*2=0.15mm,也就是6mil
你的过孔看起来明显和你的球差不多,但是算出来比你的球还小,所以肯定盖不住,这种几乎100%会悲剧

如果是放在斜对角之间,中间的阻焊有0.6*sqrt(2)-0.25-4mil*2=0.4mm,
所以这种还算安全,应该问题不大

其实你要当时核对一下gerber就能发现问题了

一方面还是加钱找别家吧
另一方面你还是需要知道板厂的工艺水平在哪
没有一家厂能扛得住板子不顾工艺乱画的
说到底还是设计太粗放的问题,而且和是不是BGA没关系,过孔放那种地方QFP都会悲剧
便宜货有便宜货的用法,没有多少空间随心所欲

兴森、胜宏、金百泽都做过,还不错,阻焊扩张很小,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华强pcb不错的,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个图,似乎我明白了。
嘉立创他们家阻焊扩张比较大,以前是4mil,现在是多少不清楚了
他们家的PCB设 ...

这个图是我们批量厂打出来的,,贴片没有问题,已经做了10K.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我们批量厂打出来的,,贴片没有问题,已经做了10K.

我是说你那样的设计去给嘉立创这种便宜的厂子做会有风险
你要学会分析
不是撞运气

网友D:
楼主给我一下客编,我让工程帮你复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我一下客编,我让工程帮你复查一下

客编:     42091G

网友E:
我24个小板,没一个正常,3000多块钱的物料和焊接费,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24个小板,没一个正常,3000多块钱的物料和焊接费,哈哈

你的跟他不一样,不要说多层板,双面板焊接不上锡也是经常有,这种投诉基本上无解,而且可能会长期存在,这是行业的一个难题!
针对楼主说的问题,我以经发贴做了一个专职回复
嘉立创真心担不起,因为设计问题而置疑我们!

网友:
以发一个专题回复了楼主,不是有意冒范,楼主的这个案例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回复专贴: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6200&page=1&extra=#pid10314577

详细的我发了一个专贴讨论,你设计采用了大量的盘中孔设计,除非采用树脂塞孔,不然都是一个坑
1,我们现在处理对于此中情况,过孔不进行塞孔处理,出现楼主的投诉
2,如果这种板做绿油塞孔,则隐患也将更大,可能导致绿油上焊盘,会导致焊接不良的可能性!
BGA面大量的导电孔以BGA相切

BGA的另一面,大量的盘中孔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个图,似乎我明白了。
嘉立创他们家阻焊扩张比较大,以前是4mil,现在是多少不清楚了
他们家的PCB设 ...

很客观的评价哇。1. 其实 楼主设计确实应该改善,bga焊盘对角放置过孔最好,没必要把简单的板子工艺复杂化。2. JLC做不了,虽然工程费低,但是按理还是应该制版之前告诉客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客观的评价哇。1. 其实 楼主设计确实应该改善,bga焊盘对角放置过孔最好,没必要把简单的板子工艺复杂 ...

确实,我觉得有必要电话联系客户,打不通就不做,并且下单时默认客户核对确认gerber后才做板。
但是,我觉得把厂家的工艺搞清楚再去设计板子,对于一个工程师是再基础不过的事情了,又不是采购只管给钱拿货。
不知道心态是有多浮躁才能把板子画成这样,之前玩飞思卡尔智能车的时候也没见过这样的啊。
再说了,严格按照厂家工艺指标去设计,出了事,怼人也能怼得理直气壮啊,还能把损失找补回来一部分。
不过现在牛人都去互联网、金融、地产这些捞钱快的行业了,做硬件的基础能力素质一年不如一年……

你不知道,我不了解,烧香拜佛撞运气。
这也不行,那也不通,玩盘游戏怼原厂。

网友:
BGA FANOUT VIA画成这样 唉 我贴个我们的吧

网友(2019-04-25):
所在公司,做了5k板子,贴片了400全部是,8250CPU fcbga不良率60%以上还不稳定,6层板。关键是CPU一次性的,第二次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