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5° SPI flash接口存储芯片!

楼主(2018-07-26):
接口:SPI
容量:页528bytes,总容量16-64Mb。
温度:-40°-+125°。
功耗:低功耗。
谁了解型号,给推荐几个。多谢。

网友:
美光的很多啊。可选

楼主:
issi没看到528bytes的。

网友:
地摊上淘    两斤128M~512M的 TF卡得了,,,,,

楼主:
关键pagesize都是 256bytes的,我要528bytes

网友A:
页大小有什么关系?
能写能读就好啦

网友B:
华邦的,搜搜 25Q16  , 25Q32 , 25Q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页大小有什么关系?
能写能读就好啦

主要是上位机写死了,没法改。操作起来不方便。

网友C:
那就老老实实使用at45db161吧,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老老实实使用at45db161吧,没办法。

这个是85°的。我记得三星有一款125° SPI nand flash不记得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邦的,搜搜 25Q16  , 25Q32 , 25Q64

这个是norflash pagesize3=256.

网友:
125摄氏度是汽车级的  你要找automotive的

网友:
528bytes/Page是Atmel獨有的DataFlash, 標準的25系列沒這樣的.

网友D:
528B的页大小是AT45DB独有的吧,ATMEL的AT45DB系列,AT25系列的dataflash,早在X年前就被adesto收购了,最新的AT45DB32的E版本数据手册,已经是adesto的logo了。

网友:
还是没搞懂为什么需要限制pagesize?

楼主:
上位机按照528大小写死了,没法改。只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528B的页大小是AT45DB独有的吧,ATMEL的AT45DB系列,AT25系列的dataflash,早在X年前就被adesto收购了,最 ...

有温度到125°的没有?

网友:
怎么那么奇葩的页容量……要不是528的,海峡对岸大把……

楼主:
NAND Flash都这样。

楼主:
NOR flash都是按照sector擦除的,NAND flash之前用过的可以按照页擦除。存储一些动态变化的数据比较方便。有没有人推荐?

楼主:
没有人知道!?

楼主(2019-04-24):
现在256bytes/page的flash,擦写时间有点长,每次至少一个4k,得几百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