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串口解析北斗芯片数据显示在百度地图源码分享

楼主(2018-07-26):
串口接收到北斗芯片的数据就可以在定图上显示出位置信息,也可以改成解析gps或其它接收机的,只需要把里面的$GNRMC改成$GPRMC ,在js脚本里面还可以加入更多关于地图的函数,用C# web控制去调用。总之想学习的可以简单参考自己玩,哈哈,软件写的不好,也是修修改改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感谢分享

哈哈,不客气,多多交流,我也是边学边玩,学的不精。

网友B:
请问有 纠偏 吗 大神

网友C:
楼主请问一下,那个小红点点,可以变颜色不?

网友:
有没有火星坐标?

网友D:
地图数据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这个牛逼了~感谢分享~

网友E:
NEMA数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 纠偏 吗 大神

暂时没有纠偏的,后面看有时间的话在完善善,里面有计算两个经纬度之间的距离以m为单位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一下,那个小红点点,可以变颜色不?

可以的可以变成其他小人啥的图标,得查看百度地图API函数
http://developer.baidu.com/map/jsdemo.htm#c1_2 网址里面有太多事例,加入到js脚里面调试就可以。我只玩了一点点,哈哈

楼主:
哈哈,得看百度地图支持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图数据是如何处理的?

都是百度提供的api,调用就可以的。主要完善debug文件夹下的a1_2.html这个文件,里面可以添加自己想实现的函数,然后c#的web控制去调用你自己实现的函数。其它高级功能暂时没弄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不客气,多多交流,我也是边学边玩,学的不精。

为什么我下载下来的文件有病毒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NEMA数据就可以?

NEMA可以,只是解析时只解北斗的,北斗这个数据包头是$GNxxx,解gps的话,改成$GPxxx,代码中主要解出的经度纬度是从$GNRMC里提取的其它的只是显示在textbox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下载下来的文件有病毒提示?

不知道啊,这个不用管吧。我电脑上也有这样的东西,干不掉啊,整的我foxmain都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试了一下,貌似不能显示解析出来的位置

啊是嘛,你用的是什么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试了一下,貌似不能显示解析出来的位置

只有检测到A了才能显示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GNRMC,071125.00,A,2233.179270,N,11352.728667,E,0.040,,200718,,,A,V*18

以经定位出来啊,没显示出来嘛

网友H:
楼主发的程序,有一句话注释了,造成不能定位,就是检测A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发的程序,有一句话注释了,造成不能定位,就是检测A

是嘛,有可能哦,我查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下载下来的文件有病毒提示?

我的qq管家提示有 感染型病毒。电脑准备重装系统的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qq管家提示有 感染型病毒。电脑准备重装系统的就无所谓了

有可能自己写的软件就会报这个应该没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百度提供的api,调用就可以的。主要完善debug文件夹下的a1_2.html这个文件,里面可以添加自己想实现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得去试下

网友J:
用通配符匹配更更灵活,类似 $??RMC 这样

网友J:
另外,可以增加日志回放功能

楼主把软件放Github上吧, 我给你推PR优化

网友K:
给楼主点赞,借鉴了,正好想学C#~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通配符匹配更更灵活,类似 $??RMC 这样

恩,这个不错我也是边学边玩,c#学的不好。

楼主:
之前传的从串口来的定位数据确实不能在地图上实时显示,修改了一下。现在能显示了,精度感觉还是差点,坐标转换找的网上的。https://blog.csdn.net/gulansheng/article/details/44496185
感谢此网友。大家一起学习。C#串口也有个bug就是点击关闭串口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不知道什么原因,本人对c#也是小菜,有高手可以交流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另外,可以增加日志回放功能

楼主把软件放Github上吧, 我给你推PR优化

不会搞这个啊,怎么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给楼主点赞,借鉴了,正好想学C#~

共同学习,我也是边学边搞的,C#还是学的不好,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尤其异常出现了

网友:
目测你在望京。

网友L:
我我的杀毒软件报好多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我的杀毒软件报好多病毒

那就杀一下试试,不破坏软件就行。

网友M:
真不错,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真不错,很有参考价值

谢谢!共同学习。

网友:
好东西,正在搞这个

楼主(2020-07-20):
引用 网友N:
好东西,感谢分享

不客气,有好的东西一起分享

楼主:
有更新新的内容可以分享出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