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鸟问题,变压器可不可以这么接

楼主(2018-07-26):
我需要一个0~12V~24V的变压器,手头有双12V的,可不可以这么接:
变压器        板子
12V                0V
0V                12V
12V                24V

网友:
可以,要注意极性(同名端)
把每个绕组想像成一个电池

网友:
如果是中心抽头出来的就可以这样接量一下就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万用表量下2个12v端,是不是24v不就知道了

楼主:
好的,谢楼上三位。我量一下

网友:
肯定可以

网友A:
还是要看看撸主的整流电路怎么做,如何共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看看撸主的整流电路怎么做,如何共地。

这种变压器两端就是24vac的,主要是中间的地需要妥善处理。

网友:
可以是可以 但是你的24v 是+12v对-12v来说的,所以你的+12v电跟 24v电的参考共地要处理好,看你实际需求了

网友:
初级并联,次级串联,就是你要的了。注意同名端。我很早之前就这样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