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个带触摸按键的便宜的8脚MCU

楼主(2018-07-26):
请大家帮忙推荐个带触摸按键的便宜的8脚MCU

网友:
BS83A02A-4

楼主:
这个片子我知道,但是不知道多少钱一片

楼主:
这谁谁家的片子,多少钱一片,好买不

网友:
楼上两位推荐的片子,价格都在1元以上的
我准备用一个触摸外加mcu方案,这样5毛钱可以搞定

网友:
M8P515 IO 触摸MCU, 8脚

网友:
赛普拉斯的芯片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加的触摸芯片是单通道的吧?也就是只能识别一个按键

是的
项目就需要1个按键

网友:
好像合泰有

网友:
只要有ad口不就可以做成触摸吗?

网友:
www.socmcu.com 具体选型自己动手吧,8Pin的应该就在1元左右,楼主目标如果是5毛,就不必看这家的了。

网友B:
芯睿 , 台系,LQ86F01,  SOP8,  1834946609

网友:
5个引脚,3路触摸,3路PWM,电容式触摸,可抗对讲机干扰。

网友:
软件实现IO口触摸,只要便宜的8脚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睿 , 台系,LQ86F01,  SOP8,  1834946609

你这片子多少钱一片

网友:
C51的不是也可以吗

网友:
STC的单片机都可以的

网友:
any 5V 8 Pin SOIC with 16 MIPS performance?

网友:
你这片子多少钱一片

网友(2020-01-09):
引用 网友B:
芯睿 , 台系,LQ86F01,  SOP8,  1834946609

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应广的,0.3元以下

网友(2020-06-17):
型号:TK03
封装:SOP8
3触摸,3路PWM,抗5W对讲机干扰
价格便宜

网友:
辉芒微有个FT62F211 8脚带触摸 0.35 还不是OTP

网友(2020-08-16):
楼上这个好难调试。

网友(2021-04-13):
mask mask  mask  mask